V6开发板的SRAM的引脚为何不能和LCD的复用在一起?

楼主(2019-11-20):
想用V6开发板做基础来开发,发现V6的SRAM和LCD占用太多引脚,导致我这边需要的接口不足,想请教为何不能和V5一样,SRAM和LCD引脚连在一起?

网友A:
V5那种是FSMC接口接的SRAM和外置LCD控制器的ili9488 ,RA8875这种。

而V6是FMC接口接的32bit  SDRAM,自带的LTDC控制器接的24bit RGB888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5那种是FSMC接口接的SRAM和外置LCD控制器的ili9488 ,RA8875这种。

而V6是FMC接口接的32bit  SDRAM,自 ...

那SRAM可以换用接口少一点的吗?比如W9825G6KH-6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SRAM可以换用接口少一点的吗?比如W9825G6KH-6

可以,就是16bit SDRAM 性能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是16bit SDRAM 性能减半

好的,多谢,能用就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