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高通字库GT30L32S4W返回数据一直相同,求教

楼主(2019-11-20):
SPI配置完成后,根据手册发送8位命令加24位地址,字库返回数据,但是不同的地址,返回的数据都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
NSS_L;
           SPIWR_SendReceiveByte(0x03);
           SPIWR_SendReceiveByte(0x1D);
           SPIWR_SendReceiveByte(0xd9);
           SPIWR_SendReceiveByte(0x90);
          for(char i=0;i<16;i++){
                  buf[i]=SPIWR_SendReceiveByte(0xff);
                  //buf[i]=SPIWR_ReceiveByte();
          }
<div>NSS_H;</div><div><font face="monospace,monospace"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font>
</div>

这段是读取8*16 点阵ASC标准字符的读取,如果将 1D D9 90改为其它数据(不超出字库地址范围),返回数据依然相同,求大佬们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我们用这个字库是直接RA8875操作的这个字库芯片。用仅需给RA8875发个指令就行。

楼主:
这个字库也是发送一个指令就可以返回数据,但是返回数据全部一样....,还请问,你们的字库发送指令后,是立即返回数据,还是等待地址发送完毕后再返回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我们用这个字库是直接RA8875操作的这个字库芯片。用仅需给RA8875发个指令就行。

多谢回复,再想想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我们用这个字库是直接RA8875操作的这个字库芯片。用仅需给RA8875发个指令就行。

找到原因了 是SPI那里没有边写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