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关于实体键盘操作相关问题

楼主(2019-11-21):
使用STemWin的时候用的外部的实体按键,在实际测试中发现,按键响应中使用 GUI_SendKeyMsg()发送按键消息(和综合例子里的一样),按几次后就会导致系统进入硬件错误异常(HardFault_Handler),比如在一个对话框里切换不同控件(通过发送按键 GUI_KEY_TAB)。但是我改用 GUI_StoreKeyMsg()发送按键,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这是为什么?我看了下这样个函数的说明, GUI_StoreKeyMsg()可以在中断中使用,但是我的按键发送是任务级的,根本没在中断中发送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对话框的自定义回调函数中可不可以使用系统延时函数,或者比较耗时的操作?

网友:
1、这个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2、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