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5全家桶] 使用RL-TCPnet V7.X驱动H7-TOOL的LAN8720一次性成功

楼主(2019-11-21):
(图片)

网友:
又有好玩的东西了。。。。

网友A:
硬汉大哥,我是两次通过

网友:
这是为全家桶打基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我是两次通过

跟你那个8720的复位设计不同,我们这个复位是跟H750用的同一个复位,所以一次就通了。

网友B:
硬汉大哥,“RL-TCPnet V7.X驱动”   哪里有这厮的学习资料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大哥,“RL-TCPnet V7.X驱动”   哪里有这厮的学习资料吖?

新版RL-TCPnet V7.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更新至第10章(2019-11-3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243&fromuid=5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版RL-TCPnet V7.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更新至第10章(2019-11-30) ...

没看到LAN8720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LAN8720的驱动

这个mdk已经提供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mdk已经提供好了。

我用V5的开发板测试V7x网络通信正常;然后用V6例程修改为LAN8720的网卡驱动,居然启动没有反应,提示LINK DOWN,是不是别的地方还要修改,LAN8720是用mdk提供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V5的开发板测试V7x网络通信正常;然后用V6例程修改为LAN8720的网卡驱动,居然启动没有反应,提示LINK ...

多试试。

网友D(2019-12-21):
硬汉大哥,我的用MDK的LAN8720A ping延时85ms,是什么原因呢?RL-TCPNET 最新版的,STM32H743 NUCLEO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大哥,我的用MDK的LAN8720A ping延时85ms,是什么原因呢?RL-TCPNET 最新版的,STM32H743 NUCLEO的板子

移植我的模板。

网友C:
    Eric,我按照V6的开发板工程修改到我的开发板上,更改了这几个地方,结果读取网卡ID为0xffff,您帮我看下是否还有哪里没有修改正确,板子上的晶振为25MHz。搞了几天,找不出原因,再不行就只能把晶振改为8MH再试下了

读取网卡id为0xffff

读取网卡id为0xffff

晶振改为25MHz

晶振改为25MHz

bsp里面也更改锁相环

bsp里面也更改锁相环

引脚更改

引脚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ic,我按照V6的开发板工程修改到我的开发板上,更改了这几个地方,结果读取网卡ID为0xffff,您帮我 ...

用的什么PHY芯片,读取ID前软件复位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PHY芯片,读取ID前软件复位下。

用的是LAN8720 PHY芯片,在初始化网络netInitialize()之前有增加了硬件复位,复位完后,网络的黄色灯亮起来,然后在读取id那里监听,发现id为0xffff,串口打印信息正常,而且板上的LED闪烁频率与设定的时间一致,可以确定系统时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LAN8720 PHY芯片,在初始化网络netInitialize()之前有增加了硬件复位,复位完后,网络的黄色灯亮起 ...

最好在这个位置读取,还是不行的话,不清楚你的板子怎么回事了。

CMSIS-Driver驱动各种以太网PHY芯片,读取ID前建议加上软件复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5709&fromuid=5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在这个位置读取,还是不行的话,不清楚你的板子怎么回事了。

CMSIS-Driver驱动各种以太网PHY芯片 ...

增加了软件复位,id读取回来还是0xffff,板子是没有问题的,使用旧版本的rl-tcpnet运行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了软件复位,id读取回来还是0xffff,板子是没有问题的,使用旧版本的rl-tcpnet运行就正常

不清楚你那里怎么回事了,你再研究下吧,帮不上了。

网友:
           {
                /* ETH板卡 PHY (LAN8720A) Reset管脚配置,及复位操作. */
                uint32_t tick;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9, GPIO_PIN_RESET);

                tick = HAL_GetTick();
                do {
                } while ((HAL_GetTick() - tick) < 2);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9, GPIO_PIN_SET);

                tick = HAL_GetTick();
                do {
                } while ((HAL_GetTick() - tick) < 2);

            }
            /* Check Device Identification. */
            PHY.reg_rd(ETH_PHY_ADDR, REG_PHYIDR1, &val);

            if (val != PHY_ID1)
            {
                /* Invalid PHY ID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
            }

网友:
LED2 下拉电阻的话  驱动里面PHY的地址要配置成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你那里怎么回事了,你再研究下吧,帮不上了。

eric,找到问题了。不过不知道原理,物理地址修改为0,就能连接上,您的工程上这个地址为1.
#define ETH_PHY_ADDR    0x00     /* Default device address */

打印信息:
[14:03:07.005]收←◆Link is up
100 MBit
Full duplex
网线插入,创建应用任务
tcp listen res = netOK: Operation succeed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ic,找到问题了。不过不知道原理,物理地址修改为0,就能连接上,您的工程上这个地址为1.
#define ETH ...

终于可以的,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终于可以的,不容易。

查看了手册,搞清楚物理地址为什么为0,RXER/PHYAD0引脚为搞定平,则物理地址为1;引脚为低电平或者悬空,则物理地址为0

网友(2020-02-16):
引用 网友C:
查看了手册,搞清楚物理地址为什么为0,RXER/PHYAD0引脚为搞定平,则物理地址为1;引脚为低电平或者悬空 ...

我昨天也是搞了半天发现是地址的问题
要是早看到你这帖子就省不少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