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上位机] VC6.0里面怎么输入汉字??

楼主(2019-11-21):
感觉很别扭,怎么显示不了输入法的正常状态?  输入拼音后,按空格键可以出来汉字。但是选汉字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请熟悉VC的人支个招?

网友A:
用这个VC6.0精简版就行:
VC6.0超级精简版,实际测试XP, WIN7 32位和64位上面都可以使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42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VC6.0精简版就行:
VC6.0超级精简版,实际测试XP, WIN7 32位和64位上面都可以使用
http://www.armb ...

我用的就是这个版本的VC6.0哦。。。。。系统win10,自带的输入法。还是有这个问题。
安装搜狗输入法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供大家参考。   麻烦的是,这种输入法总是弹广告呃

网友B(2020-04-15):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个版本的VC6.0哦。。。。。系统win10,自带的输入法。还是有这个问题。
安装搜狗输入法后, ...

模拟器中,怎么显示汉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中,怎么显示汉字呢

emWin使用VS2019显示中文的简单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60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