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UART DMA RX模式接收数据被分包

楼主(2019-11-21):
1,HAL_UART_Receive_DMA 设置DMA 模式接收数据的长度是 67
2,开始每次触发接收完成回调的时候,通过__HAL_DMA_GET_COUNTER 去读取剩余未传输完成的数据,都为0
3,多次拔插通讯线后 再次进入DMA_IT_TC 的时候 __HAL_DMA_GET_COUNTER 读取到还有数据未传输完成,这个数据就被拆包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串口线不支持热插拔,容易造成芯片损坏,之前做实验,实验室几个电脑都被这种方法把串口搞坏了。
具体到你这个问题,没有深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线不支持热插拔,容易造成芯片损坏,之前做实验,实验室几个电脑都被这种方法把串口搞坏了。
具体到 ...

通过读取寄存器确实发现是CPU本神对数据进行了 分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继续参看手册
通过读取寄存器确实发现是CPU本神对数据进行了 分包

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收发缓冲区数据宽度一样的话,可以关闭DMA FI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收发缓冲区数据宽度一样的话,可以关闭DMA FIFO
#elif defined(SOC_SERIES_STM32H7)
    DMA_Handle->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Handle->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DMA_Handle->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DMA_Handle->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

确实没有使用FIFO

网友C:
我串口用DMA 接收数据,但是接收到的数据都是0,能正常进DMA接收完成中断,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串口用DMA 接收数据,但是接收到的数据都是0,能正常进DMA接收完成中断,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你接收数据保存在哪个RAM ? CACHE 什么策略? 读的时候刷CACAHE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