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Driver] CMSIS-Driver驱动各种以太网PHY芯片,读取ID前建议加上软件复位

楼主(2019-11-22):
实际测试发现这个CMSIS-Drvier驱动DM916X没有这个问题,而驱动LAN8720的时候

偶尔有上电无法使用的问题,在此处加上一个PHY芯片的软件复位后,就非常好用了。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复制粘贴,直接将这段代码贴出来:

           {
                uint32_t tout;

                PHY.reg_wr(ETH_PHY_ADDR, REG_BMCR, BMCR_RESET);
                for (tout = 0; tout < 0x10000; tout++)
                {
                        PHY.reg_rd(ETH_PHY_ADDR, REG_BMCR, &val);
                        if (!(val & 0x8000))
                        {
                                break;
                        }
                }

          }

网友:
硬汉大哥行动好快!!!

网友A:
用 83848替代 9612 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工程用的硬汉的"V7-1000_RL-TCPnet V7.X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RTX5)", 目前 插拔网线的状态可以识别,但是ping 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83848替代 9612 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工程用的硬汉的"V7-1000_RL-TCPnet V7.X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RTX5)",  ...

83848可以实际使用这个现成的驱动

网友B:
我也是移植了例程,正常上电能ping通,拔掉后再插上就没法ping通了,PHY换成LAN8742A

楼主(2019-12-22):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移植了例程,正常上电能ping通,拔掉后再插上就没法ping通了,PHY换成LAN8742A

8742也没问题,NUCLEO板子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C:
硬汉,我的网络连接有时候能连上,有时候连不上,一直卡在下图的连接状态,应该怎么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我的网络连接有时候能连上,有时候连不上,一直卡在下图的连接状态,应该怎么分析原因?

多试试。

网友:
找到原因了,我用了一段延长线导致连接不稳定,把线改短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刚下完程序后,ping不通,需要断电再上电硬件复位后才正常,芯片用的lan8720,感觉工作异常之后,再次使用前必须保证要硬复位一样

网友D(2020-03-12):
引用 楼主:
83848可以实际使用这个现成的驱动

但是CMSIS-Drvier里没有提供Ethernet  MAC驱动,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CMSIS-Drvier里没有提供Ethernet  MAC驱动,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也在RTE环境里面呢,用户安装STM32FX的软件包即可,自带MAC的,安装后就会展示出来。

网友E(2020-04-26):
请教下,我下载这段代码后,显示的串口输出都正确,但是显示无法访问目标主机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我下载这段代码后,显示的串口输出都正确,但是显示无法访问目标主机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有完整测试代码:

分享个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20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98&fromuid=58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有完整测试代码:

分享个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20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 ...

硬汉哥,我找到产生的原因了,RTX的global dynamic memory size你这写的是20480,我一旦改大一点就出错,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汉哥,我找到产生的原因了,RTX的global dynamic memory size你这写的是20480,我一旦改大一点就出错, ...

是不是RAM超了,IDE没有检测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RAM超了,IDE没有检测出来。

确实是,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如果想从这种中断时间的方法改为轮训是更改哪里呢,我看这个中断是RLTCP自己使能的吧entinit里面只是使能nv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如果想从这种中断时间的方法改为轮训是更改哪里呢,我看这个中断是RLTCP自己 ...

老版的好改,新版的还没有研究在哪里可以方便的修改。

默认情况下是他们的任务封装起来了。

网友F(2020-09-25):
我想问一下 硬汉哥,在管脚初始化中增加了硬件复位,这个软件复位就不需要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下 硬汉哥,在管脚初始化中增加了硬件复位,这个软件复位就不需要了吧

同问,我也想给LAN8720A的复位引脚上加类似于单片机的复位引脚的阻容复位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问,我也想给LAN8720A的复位引脚上加类似于单片机的复位引脚的阻容复位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需要,务必要同时加上软件复位:

分享个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20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9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