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建议] H7-TOOL固件功能的几个建议

楼主(2019-11-22):
升级了目前最新的固件程序,版本1.03b。测试了下,有以下几个建议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一下:
1、软件设置上增加一个蜂鸣器开关,否则考虑晚上或者办公使用环境下每按下一次按钮都会响一次,这个蜂鸣器的声音还是很大的,或者是不是可以考虑关掉按钮响一下,增加一个出错、长时间测试(抓取协议、波形等)结束时连续响两声提示一下;
2、高侧电流表、温度测量、微型数控电源等界面字体好像没有左对齐?电压表界面CH1\CH2的数字更字母没有上下对齐?看着有点别扭;
3、系统设置界面建议增加一项“软件信息”,用于显示当前主机、ESP32固件版本信息,方便查看和核实版本更新情况。

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小小的建议,可能大佬们目前是忙着增加功能,后续慢慢实现也是可以的,如有不合适的地方请直接忽略,谢谢。

网友A:
非常感谢,非常好,我给站长反馈下

网友B:
借着这个帖子问下,是否有兼容别的开源上位机的打算?比如 sigrok 的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的上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着这个帖子问下,是否有兼容别的开源上位机的打算?比如 sigrok 的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的上位机。

逻辑分析仪可能兼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非常好,我给站长反馈下

安富莱给力,期待你们的大作!

网友C:
感谢你的建议。
你提的3点都在 V1.04版本实现了。
1.增加了蜂鸣器开关
2.文字已左对齐 (字母和数字不对齐暂时未处理,字库问题)
3.硬件信息里面可以查看固件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建议。
你提的3点都在 V1.04版本实现了。
1.增加了蜂鸣器开关

哈哈哈,响应好快,果然专业,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