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将变量定义的固定RAM地址 使用特殊宏定义问题

楼主(2019-11-22):
在IAR中,将变量定义到固定RAM地址 使用如下宏定义即可#define __AT_ADDR(__ADDR)    @ __ADDR

在MDK VC5版本编译器下
#define __AT_ADDR(__ADDR)     __attribute__((at(__ADDR)))

在MDK VC6版本编译器下 将temp定义的0x100位置 如下
uint32_t  temp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100"))) ;

可不可以通过宏定义方式 实现VC6的#define __AT_ADDR(__ADDR)

应该是可以通过##实现的,但是试了发现不行?

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define __AT_ADDR(x)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x)))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__AT_ADDR(x)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x)))

原来这么简单呀,多谢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__AT_ADDR(x)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x)))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只能定义在段首呀, 我的RMA是
#define  m_data_start                  0x20000000
#define  m_data_size                   0x00040000
我定义在段首0x20000000 - 0x20000200之间可以,定义在其他地方,就会提示和某些变量内存冲突,但是我后面的内存并没有使用,是不是MDK的规则这样设计的,防止瞎定义,让内存片段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只能定义在段首呀, 我的RMA是
#define  m_data_start                  0x20000 ...

你是不是用分散加载设置了,如果是的话,会出现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分散加载设置了,如果是的话,会出现冲突。

分散加载会和这个冲突呀,知道了,多谢硬汉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fine __AT_ADDR(x)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x)))

硬汉哥, 我有了你的方法,为啥,不能成功~~

网友(2020-01-09):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 我有了你的方法,为啥,不能成功~~

多试试。

网友:
试了很多的,只有ac5是正确的

网友C(2024-04-16):
引用 网友A:
#define __AT_ADDR(x)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x)))

输入宏定义不能用,参数没法二次展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宏定义不能用,参数没法二次展开

试试这个正常不

#ifndef      __MEMORY_AT
  #if     (defined (__CC_ARM))
    #define  __MEMORY_AT(x)     __attribute__((at(x)))
  #elif   (defined (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define  __MEMORY_AT__(x)   __attribute__((section(".bss.ARM.__at_"#x)))
    #define  __MEMORY_AT(x)     __MEMORY_AT__(x)
  #else
    #define  __MEMORY_AT(x)
    #warning Position memory containing __MEMORY_AT macro at absolute address!
  #endif
#endif

/* Ethernet Rx DMA 描述符 */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scrTab[ETH_RX_DESC_CNT] __MEMORY_AT(0x30040000);

/* Ethernet Tx DMA 描述符 */
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scrTab[ETH_TX_DESC_CNT] __MEMORY_AT(0x30040060);

/* Ethernet 接收缓冲 */
uint8_t Rx_Buff[ETH_RX_DESC_CNT][ETH_MAX_PACKET_SIZE] __MEMORY_AT(0x3004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