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lan8720A驱动异常

楼主(2019-11-23):
如图,使用keil自带的lan8720驱动,增加了芯片软件复位功能,但每次读取到的PHYID1是FFFF

网友A:
你的这个Reset是不是STM32的GPIO控制的话,如果是的话,发个复位控制即可。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Reset是不是STM32的GPIO控制的话,如果是的话,发个复位控制即可。也是可以的。

发了复位信号 还是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了复位信号 还是没有用

那看来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了。降低RMII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来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了。降低RMII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试试。

GPIO连接配置如下,我用的SMT32H750VBT6

网友B:
在上图那个位置加入你的GPIO复位操作,试试看。另外,PHY的ADDR设置为:0

网友C:
地址应该是0,keil的例子是1,这个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址应该是0,keil的例子是1,这个要注意一下,

#ifndef ETH_PHY_ADDR
//#define ETH_PHY_ADDR    0x01     /* Default device address */
#define ETH_PHY_ADDR    0x00     /* Default device address */
#endif

这样改了读取的值还是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上图那个位置加入你的GPIO复位操作,试试看。另外,PHY的ADDR设置为:0

可否给个跑通的程序 我验证一下是否硬件问题?

网友B:
管教复位,在我截图的那个位置,加了吗?依然无效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教复位,在我截图的那个位置,加了吗?依然无效吗 ?

加了,

网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page=1#pid173948
我这个上传的工程应该就是lan8270的,你对一下几个pin脚的定义

网友:
应该是芯片背面的焊盘没有接地

楼主:
已定位到问题,LED2引脚未接下拉电阻导致。

网友(2020-03-15):
引用 网友B:
管教复位,在我截图的那个位置,加了吗?依然无效吗 ?

非常感谢老铁,让我弄通了,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