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TOOLS 烧录算法使用

楼主(2019-11-23):
前言
------------------
STM32H750 系列官方宣传为 128K, 而且后续的 "V" 版本将频率提高到 480M , FLASH 回到 128K, 所以后续将只能使用 QSPI, 程序烧写到 32M 的 W25Q256 中。

烧写算法的使用
------------------

J-FLASH

在 JLINK 软件的安装目录下, 找到 Devices/ST , 将附件中的 STM32H743_H7-TOOLS.FLM 放到此目录中。如下图所示:

    <Device>
        <ChipInfo Vendor="ST" Name="STM32H743XI_H7-TOOLS" WorkRAMAddr="0x24000000" WorkRAMSize="0x80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7" />
        <FlashBankInfo Name="QSPI Flash" BaseAddr="0x90000000" MaxSize="0x01000000" Loader="Devices/ST/STM32H743_H7-TOOLS.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
    </Device>

将上面的 xml 片段加入到  JLinkDevices.xml  中,让 JLink 可以找到烧写算法。然后打开 J-Flash , 新建工程, 找到 STM32H743XI_H7-TOOLS

至此, 烧写算法就成功的添加到了 JLink , 可以在 JFlashGDBServer 中成功识别。
类似的,JLink 的使用是跨平台的,经测试,此烧写算法可以在 MACOS (14.2)Linux(Ubuntu16.04、Deepin(15.11))、上使用。

KEIL

在 github 上的代码中,修改
#define INTERNAL_FALSH ((uint32_t)0x08000000)
#define QSPI_FLASH                ((uint32_t)0x90000000)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
int main(void)
{
   if( (uint32_t )&main >= QSPI_FLASH) {
       SCB->VTOR = QSPI_FLASH;
   } else {
       SCB->VTOR = INTERNAL_FALSH;
   }

//        bsp_InitQSPI_W25Q256();        /* 初始化QSPI */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方式不能操作 W25Q256 , 需要将其操作 W25Q256 的函数加载到 RAM 中,使其在 RAM 操作W25Q256,这一操作应该是可行的,将在后续支持。

修改 Flash->Configure Flash Tools ->Target ,将 IROM1 设置为:

Start: 0x90000000
Size:  0x200000

修改sct文件: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90000000 0x001E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90000000 0x001E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2 0x24000000 0x0008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W_DMARxDscrTab 0x30040000 0x60 {
  *(.RxDecripSection)
  }
  RW_DMATxDscrTab 0x30040060 0x140 {
  *(.TxDecripSection)
  }
  RW_Rx_Buffb 0x30040200 0x1800 {
  *(.RxArraySection)
  }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20000  {  ; RW data - 128KB DTCM
;   .ANY (+RW +ZI)
;  }
;
;  RW_IRAM2 0x24000000 0x00080000  {  ; RW data - 512KB AXI SRAM
;   *(.RAM_D1)
;  }
;
;  RW_IRAM3 0x30000000 0x00048000  {  ; RW data - 128KB SRAM1(0x30000000) + 128KB SRAM2(0x3002 0000) + 32KB SRAM3(0x30040000)
;   *(.RAM_D2)
;  }
;
;  RW_IRAM4 0x38000000 0x00010000  {  ; RW data - 64KB SRAM4(0x38000000)
;   *(.RAM_D3)
;  }
}

修改 JLink 设置

烧录bootloader,附件中提供了一个bootloader,请将其烧录到 0x08000000。

至此,就可以在 Keil中,对QSPI中的程序在线调试了。下图为调试效果。

SES

SES 请自行下载,首先导入一个完整的工程,然后进行如下设置:

完成上述的设置后,进入debug。

eclipse

在 eclipse 上调试,需要安装 SEGGER 的插件,如下图所示:

这部分请自行搜索安装解决。也可以使用打包好的 eclipse 环境,下载地址在文章末尾给出。

具体设置如下图所示:

调试效果:

ld文件:

/*
*****************************************************************************
**

**  File        : LinkerScript.ld
**
**  Abstract    : Linker script for STM32H743XIHx Device with
**                2048KByte FLASH, 128KByte RAM
**
**                Set heap size, stack size and stack location according
**                to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
**                Set memory bank area and size if external memory is used.
**
**  Target      :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
**
**
**  Distribution: The file is distributed as is, without any warranty
**                of any kind.
**
**  (c)Copyright Ac6.
**  You may use this file as-is or modify it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your
**  project. Distribution of this file (unmodified or modified) is not
**  permitted. Ac6 permit registered System Workbench for MCU users the
**  rights to distribute the assembled, compiled & linked contents of this
**  file as part of an application binary file, provided that it is built
**  using the System Workbench for MCU toolchain.
**
*****************************************************************************
*/

/* Entry Point */
ENTRY(Reset_Handler)

/* Highest address of the user mode stack */
_estack = 0x24080000;    /* end of RAM */
/* Generate a link error if heap and stack don't fit into RAM */
_Min_Heap_Size = 0x400;      /* required amount of heap  */
_Min_Stack_Size = 0x800; /* required amount of stack */

/* Specify the memory areas */
MEMORY
{
DTCM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128K
RAM_D1 (xrw)      : ORIGIN = 0x24000000, LENGTH = 512K
RAM_D2 (xrw)      : ORIGIN = 0x30000000, LENGTH = 288K
RAM_D3 (xrw)      : ORIGIN = 0x38000000, LENGTH = 64K
ITCMRAM (xrw)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64K
FLASH (rx)      : ORIGIN = 0x90000000, LENGTH = 32M
}

/* Define output sections */
SECTIONS
{
  /* The startup code goes first into FLASH */
  .isr_vector :
  {
    . = ALIGN(4);
    KEEP(*(.isr_vector)) /* Startup code */
    . = ALIGN(4);
  } >FLASH

  /* The program code and other data goes into FLASH */
  .text :
  {
    . = ALIGN(4);
    *(.text)           /* .text sections (code) */
    *(.text*)          /* .text* sections (code) */
    *(.glue_7)         /* glue arm to thumb code */
    *(.glue_7t)        /* glue thumb to arm code */
    *(.eh_frame)

    KEEP (*(.init))
    KEEP (*(.fini))

    . = ALIGN(4);
    _etext = .;        /* define a global symbols at end of code */
  } >FLASH

  /* Constant data goes into FLASH */
  .rodata :
  {
    . = ALIGN(4);
    *(.rodata)         /* .rodata sections (constants, strings, etc.) */
    *(.rodata*)        /* .rodata* sections (constants, strings, etc.) */
    . = ALIGN(4);
  } >FLASH

  .ARM.extab   : { *(.ARM.extab* .gnu.linkonce.armextab.*) } >FLASH
  .ARM : {
    __exidx_start = .;
    *(.ARM.exidx*)
    __exidx_end = .;
  } >FLASH

  .preinit_array     :
  {
    PROVIDE_HIDDEN (__preinit_array_start = .);
    KEEP (*(.preinit_array*))
    PROVIDE_HIDDEN (__preinit_array_end = .);
  } >FLASH

  .init_array :
  {
    PROVIDE_HIDDEN (__init_array_start = .);
    KEEP (*(SORT(.init_array.*)))
    KEEP (*(.init_array*))
    PROVIDE_HIDDEN (__init_array_end = .);
  } >FLASH

  .fini_array :
  {
    PROVIDE_HIDDEN (__fini_array_start = .);
    KEEP (*(SORT(.fini_array.*)))
    KEEP (*(.fini_array*))
    PROVIDE_HIDDEN (__fini_array_end = .);
  } >FLASH

  /* used by the startup to initialize data */
  _sidata = LOADADDR(.data);

  /* Initialized data sections goes into RAM, load LMA copy after code */
  .data :
  {
    . = ALIGN(4);
    _sdata = .;        /* create a global symbol at data start */
    *(.data)           /* .data sections */
    *(.data*)          /* .data* sections */

    . = ALIGN(4);
    _edata = .;        /* define a global symbol at data end */
  } >RAM_D1 AT> FLASH

  /* Uninitialized data section */
  . = ALIGN(4);
  .bss :
  {
    /* This is used by the startup in order to initialize the .bss secion */
    _sbss = .;         /* define a global symbol at bss start */
    __bss_start__ = _sbss;
    *(.bss)
    *(.bss*)
    *(COMMON)

    . = ALIGN(4);
    _ebss = .;         /* define a global symbol at bss end */
    __bss_end__ = _ebss;
  } >RAM_D1

  /* User_heap_stack section, used to check that there is enough RAM left */
  ._user_heap_stack :
  {
    . = ALIGN(8);
    PROVIDE ( end = . );
    PROVIDE ( _end = . );
    . = . + _Min_Heap_Size;
    . = . + _Min_Stack_Size;
    . = ALIGN(8);
  } >RAM_D1

  .lwip_sec (NOLOAD) : {
    . = ABSOLUTE(0x30040000);
    *(.RxDecripSection)

    . = ABSOLUTE(0x30040060);
    *(.TxDecripSection)

    . = ABSOLUTE(0x30040200);
    *(.RxArraySection)
  } >RAM_D2 AT> FLASH

  /* Remove information from the standard libraries */
  /DISCARD/ :
  {
    libc.a ( * )
    libm.a ( * )
    libgcc.a ( * )
  }

  .ARM.attributes 0 : { *(.ARM.attributes) }
}

后续计划

  • 将官方的 STMH743XI 烧录算法加入到 TOOLS 的烧录算法中,使得可以使用一个烧录算法,不用切换
  • 调试时, 直接从 QSPI FLASH 启动, 不需要bootloader

eclipse一键环境(win7-win10)
eclipse一键环境(winxp)
同步站点
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就是不知道 xml 怎么加到代码中,上面的 xml 乱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 xml 怎么加到代码中,上面的 xml 乱码了。

添加代码的那个插件,不支持颜色设置,不设置颜色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代码的那个插件,不支持颜色设置,不设置颜色就没有问题了。

咋感觉还是不行呢, 我吧颜色相关的去掉了,然后就只有 device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感觉还是不行呢, 我吧颜色相关的去掉了,然后就只有 device 了

不用代码控件,发出来,我来修改下。

网友B:
什么时候 可以将H7 TOOL的 JLINK功能做好,,感觉这个才是现在最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 可以将H7 TOOL的 JLINK功能做好,,感觉这个才是现在最需要的。

不是jlink,是daplink,群友已经做好了,还有顾上整理,后面会公布

网友C:
调试时, 直接从 QSPI FLASH 启动, 不需要bootloader        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很方便的,只需要写一个ini文件,将相关的配置寄存器操作搞上去就行了,网上有人做过lpc1788的sdram和并口norflash的仿真调试就是用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时, 直接从 QSPI FLASH 启动, 不需要bootloader        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很方便的,只需要写一个ini文 ...

是这个样子的   等有时间弄

网友:
楼主,你的烧写算法工程能不能发上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