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CONVIEW控件如何将背景透明

楼主(2019-11-23):
这个控件如何设置背景图片?我看了下,貌似只能设置背景色,现在是在对话框窗口里设置了背景图片,但是ICONVIEW控件的背景色无法透明显示,结果就是ICONVIEW控件得背景色还是显示出来了,后面对话框的图片无法透过来,这个该怎么解决?
下面这个图是实际效果,ICONVIEW控件黑色的背景一直存在,该怎么搞?

我看官方的那个效果就挺好,怎么做到的?

网友A:
ICONVIEW的SetColor函数所设置颜色值的高8位是设置透明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ONVIEW的SetColor函数所设置颜色值的高8位是设置透明用的

你说的这个函数 ICONVIEW_SetBkColor我试过了,无论怎么设置高8位,都不管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函数 ICONVIEW_SetBkColor我试过了,无论怎么设置高8位,都不管用,不知道为什么...

不好意思,说错了,这个函数是设置图标按下时的透明效果的。

整体的透明你要加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说错了,这个函数是设置图标按下时的透明效果的。

整体的透明你要加上这个

原来如此,好用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