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ICONVIEW控件问题。

楼主(2019-11-25):
因为内置flash较小,考虑从SD卡内读取图标数据,请问能提供下思路吗,还有一个方案就是绘制button,在button上边显示由SD卡读取的图表信息,请大佬们指导下

网友A:
不推荐,这个控件使用外置SD卡读取,性能比较差。可以考虑使用2bit,4bit就可以表示的位图,占用空间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这个控件使用外置SD卡读取,性能比较差。可以考虑使用2bit,4bit就可以表示的位图,占用空间比较小 ...

谢谢,还请问这种图片该去哪里找,我在网上找的都是24色,转换为16色仍然占用较大控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请问这种图片该去哪里找,我在网上找的都是24色,转换为16色仍然占用较大控件

BmpCvt就可以转换颜色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这个控件使用外置SD卡读取,性能比较差。可以考虑使用2bit,4bit就可以表示的位图,占用空间比较小 ...

好的 我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