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 PHY] LAN8720调试过程中遇到的坑

楼主(2019-11-25):
因为项目需要开始研究LAN8720,还没有仔细研究芯片手册就根据网上能找到的原理图画了第一版电路
调试整整花了我2天半,期间多亏硬汉哥的耐心解答。下面是我调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坑

1、TPTX、TORX脚的滤波电容不能过大,过大会导致信号失真。以至于通信失败
2、LED2/NINTSEL需要通过10k电阻接地,否则refclko没有时钟输出

3、RXER/PHYAD0需要接可靠电平,上拉或者下拉,上拉地址1,下拉地址是0
网上很多图上没有做配置

硬件工作正常时,LAN8720的 6脚VDDCR 输出电压1.2V  14脚REFCLKO输出50MHZ

以上就是我这次调试踩过的坑

楼主:
踩坑记录

网友A(2021-01-26):
我的VDDCR 输出电压0.6V 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2021-05-06):
TPTX、TORX脚电容没接, RXER/PHYAD0脚空, 通信正常,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2021-06-09):
非常好的帖子,干硬件到处都是坑,少一个咱们就多活一会儿。

网友B(2022-01-16):
我这边工作也不正常,能协商到100M速度,但是输出时钟不是50M,而是5K,感觉很奇怪,还在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工作也不正常,能协商到100M速度,但是输出时钟不是50M,而是5K,感觉很奇怪,还在排查。

弄错了,输出50M没有问题。
示波器观察时时间轴不够小,余晖太多便暂停后回看,看到的都是假的波形,不断放大时间精度就能看到。

网友C(2022-04-12):
引用 网友A:
我的VDDCR 输出电压0.6V 是怎么回事儿

请问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D(2024-09-09):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吗

我的0V你找到为什么呢?友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0V你找到为什么呢?友友

多半是硬件问题,我的电压正常但是连不上就是,一直link down。能读写寄存器,寄存器值都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多半是硬件问题,我的电压正常但是连不上就是,一直link down。能读写寄存器,寄存器值都是对的

是什么问题呢,我的也是电压正常,一直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问题呢,我的也是电压正常,一直连不上

你的ID读取出来没,这个出来了,就可以下一步全双工之类的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G(2024-11-07):
我画原理图时没注意 VDDIO(9)  VDD1A(19) VDD2A(1)画在一起。这样用不知有什么问题

网友H(2024-12-11):
你好,楼主。我想请教一下原理图里面V3.3转V3.3E。这里就是为了区别开数模电源对吗?是使用了LC π 型滤波电路对吗?然后R14,我看正点原子的原理图标的是电感,但是参数和你这里一样,就是这个参数220R 2A 0.05dDCR 这个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在网上也确认没找到,可以麻烦楼主解答一下吗。 我刚接触,可能提的问题有些奇怪或者低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楼主。我想请教一下原理图里面V3.3转V3.3E。这里就是为了区别开数模电源对吗?是使用了LC π 型滤波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画原理图时没注意 VDDIO(9)  VDD1A(19) VDD2A(1)画在一起。这样用不知有什么问题

1和19一起,9单独

网友:
谢谢管理员呀! 这样子 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