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TEXT控件的Wrap(换行)模式对中文不起作用?

楼主(2019-11-25):
Text控件设置好了大小,然后往里面填充英文字符,可以正常换行。 如果往里面填充中文字符,始终无法换行。。。。

哪位知道怎么搞么?

网友A:
使用emWin自己的XBF或者SIF格式字体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emWin自己的XBF或者SIF格式字体测试

我是在模拟器里面运行,使用的VC6,。
xbf和sif字体必须使能UTF8,而且得把c文件更改为unicode编码。 这在vc6中汉子是乱码。。。不好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模拟器里面运行,使用的VC6,。
xbf和sif字体必须使能UTF8,而且得把c文件更改为unicode编码。 这 ...

可以使用这个帖子的表示方式,不用修改C文件源码了

emWin5.30模拟器中加入了一个汉字显示的例子,为SEGGER所做的工作赞一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00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这个帖子的表示方式,不用修改C文件源码了

emWin5.30模拟器中加入了一个汉字显示的例子,为SE ...

仔细看了一下segger的例程,里面的用法也是需要使能utf8。
虽然maintask文件是ansi编码的,但是显示汉字必须自己写入编码,繁琐非常。。。

目前,还是使用你那个usb例程中的gbk编码相对方便。 不能自动换行,就自己判断字符长度手动换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segger的例程,里面的用法也是需要使能utf8。
虽然maintask文件是ansi编码的,但是显示汉字 ...

那就手动吧,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