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的APP升级至V1.04版本,增加脉冲计数器等功能

楼主(2019-11-26):
2019-11-25 V1.04
1.新增脉冲计数和频率计功能。status_pulse_meter.c
2.lua增加串口MODBUS接口函数
3.增加参数设置界面,目前可以关闭蜂鸣器,选择配色风格功能未做。
4.调整配色方案, ui_def.h文件定义颜色
5.部分界面的文字左对齐
6.系统设置-信息信息界面显示固件版本号
7.CDC串口驱动调整。COM切换时,不开关USB设备。
8.解决虚拟串口波特率低于2400不正确的bug
9.源代码加入Teeny-usb协议栈,未完全调通(临时屏蔽了,还是用ST的USB库)

此功能用不到上位机,USB供电即可。

D1引脚是脉冲输入端,插上转接板的话,就是这个引脚,测试的时候需要跟待测设备共地

作为测试,这里将开发板输出5KHz的方波,50%占空比。
然后H7-TOOL进入脉冲测量界面,将转接板的D1接到开发板的脉冲输出端,并且共地,测量出来频率是5000.125Hz,占空比50.001%

楼主:
H7-TOOL开源项目的GitHub地址,当前版本V1.04,2019-11-2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468&fromuid=58

网友:
喜迎重大更新…

网友:
中午升级看看

网友:
不错,功能越来越强大,这个就是这个功能的价值所在

网友A:
请教下硬汉的频率计功能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的,能测多少范围内的频率?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
请教下硬汉的频率计功能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的,测量范围是多少呢?精度又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硬汉的频率计功能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的,能测多少范围内的频率?精度是多少呢?

楼主位已经上图

网友A:
是用输入捕获实现的么?还是外部计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输入捕获实现的么?还是外部计数呢

捕获,还要计算脉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