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自动关机

楼主(2019-11-26):
一段时间没有触摸动作,自动关机。有什么思路?谢谢额
我本想在GT911触摸屏驱动增加记录tick 数的全局变量,然后对比时间获得关机时刻。但是貌似GT911太过灵敏,没有触摸的时候也会进入触摸分支,有没有其他思路可以不走触摸屏驱动??

网友:
先把触摸关闭了,测试是否问题,确定是不是触摸驱动有影响。

网友A:
在win_paint消息里面复位计数器? 如果界面没有刷新,就不会执行wm_paint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in_paint消息里面复位计数器? 如果界面没有刷新,就不会执行wm_paint消息。

这样是不是显得太过繁琐,应为有很多页面都有paint  分支,每个页面都加,是不是不太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显得太过繁琐,应为有很多页面都有paint  分支,每个页面都加,是不是不太好呢

最根本的方法,还是对触摸GT911的软硬件设计优化。 因为如果一直有莫名其妙的触摸触发,偶尔误触发某个按键之类的,总是会出问题的。
那么,参考的方法是:对触摸的有效性进行判断,比如触摸的位置是否有效,触摸的时间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