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按键被莫名按下

楼主(2019-11-26):
我们实现了一个打印按钮,每次点一次触发打印机打印,但是没次只按一次,去看到按钮被按下去好几次的效果 ,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以通过打印数据分析,执行打印了几次命令,如果执行了几次,可以做个软件防抖或者延时

网友:
触摸有抖动。

楼主:
#include "gt911.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ctiic.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
* @Description:GT911配置参数表
* @                第一个字节为版本号(0X60),必须保证新的版本号大于等于GT911内部
* @                flash原有版本号,才会更新配置.
*/
const u8 GT911_CFG_TBL[]=                                                           //数组内容修改了
{
#if 1        /* 1024 * 600 */
                0x96,0x00,0x04,0x58,0x02,0x05,0x0D,0x00,0x01,0x0A,
                0x28,0x0F,0x50,0x32,0x03,0x05,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8,0x17,0x19,0x1C,0x14,0x87,0x29,0x0A,
                0x4E,0x50,0xEB,0x04,0x00,0x00,0x00,0x00,0x02,0x10,
                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46,0x64,0x94,0xC5,0x02,0x07,0x00,0x00,0x04,
                0x9E,0x48,0x00,0x8D,0x4D,0x00,0x7F,0x53,0x00,0x73,
                0x59,0x00,0x67,0x60,0x00,0x67,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2,0x04,0x06,0x08,0x0A,0x0C,0x0E,0x10,
                0x12,0x14,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2,0x04,0x06,0x08,0x0A,0x0C,0x1D,
                0x1E,0x1F,0x20,0x21,0x22,0x24,0x26,0x28,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7,0x01
#else

  0x68,0x00,0x04,0x58,0x02,0x05,0x3D,0x00,0x01,0x48,         //0x68是自己定义的版本号
  0x28,0x0D,0x50,0x32,0x03,0x05,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A,0x1E,0x14,0x8A,0x2A,0x0C,
  0x30,0x38,0x31,0x0D,0x00,0x00,0x02,0xB9,0x03,0x2D,
...
  0x00,0x00,0x00,0x00,
#endif
};

/*
* @Description: 发送GT911配置参数
* @para:
* @                mode:0,参数不保存到flash
* @                mode:1,参数保存到flash
* @return:
*/
u8 GT911_Send_Cfg(u8 mode)
{
        u8 buf[2];
        u8 i = 0;
        buf[0] = 0;
        buf[1] = mode;                                                                                                    //是否写入到GT911 FLASH?  即是否掉电保存

        for(i = 0;i < sizeof(GT911_CFG_TBL);i++)
        {
                buf[0] += GT911_CFG_TBL[i];                                                                                //计算校验和
        }
    buf[0] = (~buf[0]) + 1;

        GT911_WR_Reg(GT_CFGS_REG,(u8*)GT911_CFG_TBL,sizeof(GT911_CFG_TBL));        //发送寄存器配置
        GT911_WR_Reg(GT_CHECK_REG,buf,2);                                                                        //写入校验和,和配置更新标记
        return 0;
}

/*
* @Description: 向GT911写入一次数据
* @para:
* @                reg:起始寄存器地址
* @                buf:数据缓缓存区
* @                len:写数据长度
* @return:
*/
u8 GT911_WR_Reg(u16 reg,u8 *buf,u8 len)
{
        u8 i;
        u8 ret = 0;
        CT_IIC_Start();
        CT_IIC_Send_Byte(GT911_CMD_WR);                //发送写命令
        CT_IIC_Wait_Ack();
        CT_IIC_Send_Byte(reg>>8);                   //发送高8位地址
        CT_IIC_Wait_Ack();
        CT_IIC_Send_Byte(reg&0XFF);                   //发送低8位地址
        CT_IIC_Wait_Ack();
        for(i=0;i<len;i++)
        {
            CT_IIC_Send_Byte(buf[i]);                //发数据
                ret=CT_IIC_Wait_Ack();
                if(ret)break;
        }
    CT_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ret;
}

/*
* @Description:向GT911读出一次数据
* @para:
* @                reg:起始寄存器地址
* @                buf:数据缓缓存区
* @                len:写数据长度
* @return:
*/
void GT911_RD_Reg(u16 reg,u8 *buf,u8 len)
{
        u8 i;
        CT_IIC_Start();
        CT_IIC_Send_Byte(GT911_CMD_WR);           //发送写命令
        CT_IIC_Wait_Ack();
        CT_IIC_Send_Byte(reg>>8);                   //发送高8位地址
        CT_IIC_Wait_Ack();
        CT_IIC_Send_Byte(reg&0XFF);                   //发送低8位地址
        CT_IIC_Wait_Ack();
        CT_IIC_Start();
        CT_IIC_Send_Byte(GT911_CMD_RD);           //发送读命令
        CT_IIC_Wait_Ack();
        for(i=0;i<len;i++)
        {
            buf[i] = CT_IIC_Read_Byte(i==(len-1)?0:1); //发数据
        }
    CT_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

/*
* @Description:初始化GT911触摸屏
* @para:
* @return:0,初始化成功;1,初始化失败
*/
u8 GT911_Init(void)
{
        u8 temp[2];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开启GPIOH时钟

    //PH7 --> CT_INT
    GPIO_Initure.Pin = GPIO_PIN_7;                                //PH7
    GPIO_Ini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                //输入
    GPIO_Initure.Pull = 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高速
    HAL_GPIO_Init(GPIOH, &GPIO_Initure);                //初始化

    //PA4 --> CT_RST
    GPIO_Initure.Pin = GPIO_PIN_4;                                //PA4
    GPIO_Ini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ure);                //初始化

        CT_IIC_Init();                                                      //初始化电容屏的I2C总线
        GT911_RST = 0;                                                                //复位
        delay_ms(20);
        GT911_RST = 1;                                                                //释放复位
        delay_ms(50);

        temp[0] = 0;
        GT911_RD_Reg(GT911_PID_REG,temp,4);                        //读取ID

#ifdef DEBUG_MODE
        printf("%s\r\n", temp);                                                //打印GT911的芯片ID
#endif

        if(strcmp((char *)temp, "911") == 0)                //ID: GT911
        {
                temp[0] = 0X02;
                GT911_WR_Reg(GT911_CTRL_REG, temp, 1);        //软复位GT9147
                GT911_RD_Reg(GT911_CFGS_REG, temp, 1);        //读取GT_CFGS_REG寄存器

#ifdef DEBUG_MODE
                printf("GT911 config list version:%x\r\n", temp[0]);
#endif

                if(temp[0] < 0X68)                                                //默认版本比较低,需要更新flash配置
                {
#ifdef DEBUG_MODE
                        printf("Default Ver:%x\r\n", temp[0]);
#endif
                        GT911_Send_Cfg(1);                                        //更新并保存配置  //先屏蔽//

                        delay_ms(10);
                        temp[0] = 0X00;
                        GT911_WR_Reg(GT911_CTRL_REG, temp, 1);//结束复位
                        return 0;
                }

        return 1;
        }
}

/*
* @Description:扫描触摸屏(采用查询方式)
* @para:
* @                mode:0,正常扫描.
* @return:
* @                0: 触屏无触摸;
* @                1: 触屏有触摸
*/
const u16 GT911_TPX_TBL[5]={GT911_TP1_REG,
                                                        GT911_TP2_REG,
                                                        GT911_TP3_REG,
                                                        GT911_TP4_REG,
                                                        GT911_TP5_REG};
u8 GT911_Scan(u8 mode)
{
        u8 buf[4];
        u8 i = 0;
        u8 res = 0;
        u8 temp;
        static u8 t = 0;                                                                //控制查询间隔,从而降低CPU占用率

        t++;
        if((t%10)==0||t<10)                                                                //空闲时,每进入10次CTP_Scan函数才检测1次,从而节省CPU使用率
        {
                GT911_RD_Reg(GT911_GSTID_REG, &mode, 1);        //读取触摸点的状态

                if(mode&0X80&&((mode&0XF)<6))
                {
                        temp=0;
                        GT911_WR_Reg(GT_GSTID_REG,&temp,1);                //清标志
                }

                if((mode&0XF)&&((mode&0XF)<6))
                {
                        temp=0XFF<<(mode&0XF);                                        //将点的个数转换为1的位数,匹配tp_dev.sta定义
                        tp_dev.sta=(~temp)|TP_PRES_DOWN|TP_CATH_PRES;
                        for(i=0;i<5;i++)
                        {
                                if(tp_dev.sta&(1<<i))                                //触摸有效?
                                {
                                        GT911_RD_Reg(GT911_TPX_TBL[i],buf,4);                                //读取XY坐标值

                                        if(tp_dev.touchtype&0X01)
                                        {
                                                tp_dev.x[i]=(((u16)(buf[1]&0X0F)<<8)+buf[0]);        //lcddev.width-
                                                tp_dev.y[i]=((u16)(buf[3]&0X0F)<<8)+buf[2];
                                        }
                                        else
                                        {
                                                tp_dev.y[i]=((u16)(buf[1]&0X0F)<<8)+buf[0];
                                                tp_dev.x[i]=((u16)(buf[3]&0X0F)<<8)+buf[2];
                                        }
                                        printf("touch\n");
                                }
                        }
                        res=1;

                        if(tp_dev.x[0]>lcddev.width||tp_dev.y[0]>lcddev.height)                        //非法数据(坐标超出了)
                        {
                                if((mode&0XF)>1)                                        //有其他点有数据,则复第二个触点的数据到第一个触点.
                                {
                                        tp_dev.x[0]=tp_dev.x[1];
                                        tp_dev.y[0]=tp_dev.y[1];
                                        t=0;                                                        //触发一次,则会最少连续监测10次,从而提高命中率
                                }
                                else                                                                //非法数据,则忽略此次数据(还原原来的)
                                {
                                        tp_dev.x[0]=tp_dev.x[4];
                                        tp_dev.y[0]=tp_dev.y[4];
                                        mode=0X80;
                                        tp_dev.sta = temp;                                //恢复tp_dev.sta
                                }
                        }
                        else
                        {
                                t=0;                                                                //触发一次,则会最少连续监测10次,从而提高命中率
                        }
                }
        }

        if((mode&0X8F)==0X80)                                                        //无触摸点按下
        {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之前是被按下的
                {
                        tp_dev.sta&=~(1<<7);                                        //标记按键松开
                }
                else                                                                                //之前就没有被按下
                {
                        tp_dev.x[0]=0xffff;
                        tp_dev.y[0]=0xffff;
                        tp_dev.sta&=0XE0;                                                //清除点有效标记
                }
        }
        if(t>240)
        {
                t=10;                                                                                //重新从10开始计数
                //printf("运行到SCAN\r\n");
        }
        return res;
}

问题:printf("touch\n");当触摸了打印按键之后,按理来说只有触摸打印按钮的过程中才会被执行,但是当我松开按键之后,这行也会不定期的打印,大神给点知道意见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printf("touch\n");当触摸了打印按键之后,按理来说只有触摸打印按钮的过程中才会被执行,但是当 ...

驱动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