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请教一下新版RL_TCPnet下DHCP后如何查询IP GW DNS?

楼主(2019-11-26):
请教一下新版RL_TCPnet下DHCP后如何查询IP GW DNS?
原来V6老的程序都是通过
extern LOCALM localm[];
这个方式来获取到DHCP后的IP等。
现在好像直接定义extern LOCALM localm[]; 会提示 LOCALM没有定义
我看直接在Net _Config.c 里面是可以定义不报错的

#include "net_config.h"
extern NET_LOCALM  LocM;

这个是可以的,其他文件里#include "net_config.h"后会提示ETH0接口没定义。

楼主:
模板里面增加
#include "rl_net.h"
#include "net_config.h"
extern NET_LOCALM *const net_localm[4];
会报错
\PACK\Keil\MDK-Middleware\7.10.0\Network\Include\net_config.h(146):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Network:Interface: No interface enabled in configuration"

网友:
函数 netIF_GetOption

楼主:
谢谢,这样的话,只能一个一个去查了?DHCP成功后,有没有相应的状态或者标志位可以查的。
我自己造了一个一次读取的
void dhcpaddr(void){

  if(net_localm[NETIF_ETH]->IpAddr[0] == 0 && net_localm[NETIF_ETH]->IpAddr[1] == 0 && net_localm[NETIF_ETH]->IpAddr[2] == 0 && net_localm[NETIF_ETH]->IpAddr[3] == 0)
        {
                if (--dhcp_tout == 0) {

                }
        }
        else
        {
                        g_DHCPStatus = __TRUE;
                        printf("DHCP已经初始化成功,注意未使能DHCP也是返回成功的\r\n");

        mynet_localm.IpAddr[0] = net_localm[0]->IpAddr[0];
        mynet_localm.IpAddr[1] = net_localm[0]->IpAddr[1];
        mynet_localm.IpAddr[2] = net_localm[0]->IpAddr[2];
        mynet_localm.IpAddr[3] = net_localm[0]->IpAddr[3];

        mynet_localm.NetMask[0] = net_localm[0]->NetMask[0];
        mynet_localm.NetMask[1] = net_localm[0]->NetMask[1];
        mynet_localm.NetMask[2] = net_localm[0]->NetMask[2];
        mynet_localm.NetMask[3] = net_localm[0]->NetMask[3];

        mynet_localm.DefGW[0] = net_localm[0]->DefGW[0];
        mynet_localm.DefGW[1] = net_localm[0]->DefGW[1];
        mynet_localm.DefGW[2] = net_localm[0]->DefGW[2];
        mynet_localm.DefGW[3] = net_localm[0]->DefGW[3];

        mynet_localm.PriDNS[0] = net_localm[0]->PriDNS[0];
        mynet_localm.PriDNS[1] = net_localm[0]->PriDNS[1];
        mynet_localm.PriDNS[2] = net_localm[0]->PriDNS[2];
        mynet_localm.PriDNS[3] = net_localm[0]->PriDNS[3];

        mynet_localm.SecDNS[0] = net_localm[0]->SecDNS[0];
        mynet_localm.SecDNS[1] = net_localm[0]->SecDNS[1];
        mynet_localm.SecDNS[2] = net_localm[0]->SecDNS[2];
        mynet_localm.SecDNS[3] = net_localm[0]->SecDNS[3];

        printf("IP:%d.%d.%d.%d\r\n",   net_localm[0]->IpAddr[0], net_localm[0]->IpAddr[1],net_localm[0]->IpAddr[2], net_localm[0]->IpAddr[3]);
        printf("MASK:%d.%d.%d.%d\r\n", net_localm[0]->NetMask[0], net_localm[0]->NetMask[1],net_localm[0]->NetMask[2], net_localm[0]->NetMask[3]);
        printf("GW:%d.%d.%d.%d\r\n",   net_localm[0]->DefGW[0], net_localm[0]->DefGW[1],net_localm[0]->DefGW[2], net_localm[0]->DefGW[3]);
         printf("DNS_Server:%d.%d.%d.%d\r\n",  net_localm[0]->PriDNS[0], net_localm[0]->PriDNS[1],net_localm[0]->PriDNS[2], net_localm[0]->PriDNS[3]);

  }
}

网友A(2020-12-02):
DHCP开启后   执行完这个函数init_TcpNet ()  ,  获取结果是不是就已经出来了???硬汉

网友:
这玩意儿  很好用

网友:
                timer_tick ();
                if (mem_test (&localm[NETIF_ETH], 0, IP_ADRLEN) == __FALSE)
                {/* Success, DHCP has already got the IP address. */
//                        nlocalm[0].IpAdr[0] = localm[NETIF_ETH].IpAdr[0];
//                        nlocalm[0].IpAdr[1] = localm[NETIF_ETH].IpAdr[1];
//                        nlocalm[0].IpAdr[2] = localm[NETIF_ETH].IpAdr[2];
//                        nlocalm[0].IpAdr[3] = localm[NETIF_ETH].IpAdr[3];
                        break;
                }

网友:
str_scomp  这个函数好像不是C标准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DHCP开启后   执行完这个函数init_TcpNet ()  ,  获取结果是不是就已经出来了???硬汉

注意,不是立即出来的,要稍等一会。

网友:
100MS一次  设置10次应该够了
timer_tick不刷新这个函数 是查不出来的    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