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数指针的赋值问题

楼主(2019-11-26):
大佬们,请问一下关于函数指针的用法,虽然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但是还是有点迷迷糊糊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b;
  void (*fun)();      //函数指针
}TEST;

TEST    test[3]={
{   0,   0,    (*demo)     }  ,//赋值方式1
{   1,   1,    (&demo1)   }  ,//赋值方式2
{   2,   2,    demo          }  ,//赋值方式3
};

void main()
{
    (*test[0].fun)();  //执行函数
}
void demo(void)  //函数
{
    /*do something*/
}
请问赋值方式哪个是正确的?
执行函数是这种写法吗?
如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emm……这是3种方式都可以?这么神奇?
那执行函数也可以写成这3种方式?
*test[0].fun)();
&test[0].fun)();
test[0].fun)();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这是3种方式都可以?这么神奇?
那执行函数也可以写成这3种方式?
*test[0].fun)();

我是test[0].fun测试的。
而这两个:
*test[0].fun)();
&test[0].fun)();
编译器不认识

网友:
赋值方式3感觉最好,简单明了。 函数名本身就是指针属性。

从理论上来看,赋值1和2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