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ESP32在windows下使用官方SDK开发之环境搭建

楼主(2019-11-27):
搭建环境之前,首先确认下述文件已经下载成功:
(使用这个版本的工具链即可,最新版的工具链【https://dl.espressif.com/dl/esp3 ... lchain-20190611.zip】实测编译出错,暂时没解决)。

上面文件下载完毕之后,下面开始搭建开发环境:
1)  首先在F盘创建一个【1.ESP32STUDY】文件夹,【路径自己定义即可。如果首次安装这个环境,建议跟我的路径弄的一摸一样,这样后面一些配置文件就不需要修改路径了】
然后将esp32_win32_msys2_environment_and_toolchain-20181001.zip解压至此文件夹下。
【注意:查看下此压缩包的大小,解压尽量使用WinRAR】

2)  修改F:\1.ESP32STUDY\msys32\etc\profile.d路径下的esp32_toolchain.sh文件:文件下面添加
#解决终端执行 make menuconfig 乱码的问题
export LANG="en_US"

3)  在F:\1.ESP32STUDY\msys32\etc\profile.d路径下新建export_idf_path.sh文件,然后文件编辑:
# 下面是ESP32的
# F:\1.ESP32STUDY\msys32\home\Administrator\esp\esp-idf-v3.3
export IDF_PATH="F:/1.ESP32STUDY/msys32/home/Administrator/esp/esp-idf-v3.3"
export PATH="/mingw32/bin/PATH"  【此处表情替换为* :*$    *号去掉】如下图:
【注意:这里根据你的解压路径自行修改】

4)  打开F:\ESP32STUDY\msys32文件夹下的mingw32.exe,该窗口的环境为bash shell。请创建一个名为 esp 的文件夹,作为 ESP32 应用程序开发的默认目录。请根据图片命令进行新建即可。

5)  关闭 MSYS2 窗口,并重新打开。运行以下命令,检查 IDF_PATH 是否成功设置: 运行命令:printenv IDF_PATH
【注意:前面操作正常的话,此命令应该是可以正常打印出IDF路径的】

6)  将SDK解压至F:\1.ESP32STUDY\msys32\home\Administrator\esp路径下面;然后将F:\ESP32STUDY\msys32\home\Administrator\esp\esp-idf-v3.3\examples\get-started下面的hello_world文件夹复制到F:\ESP32STUDY\msys32\home\Administrator\esp下面即可。【自行根据自己的路径对应操作即可】

7)  然后再打开MSYS2 窗口,一路cd到hello_world目录下:

8)  接着输入 makemenuconfig,等待一会弹出下面界面:
到这一步说明前面做的都没问题了,可以接着进行了,否则需要查看上面那步没做对。
选择Serial flasher config->Default serialport[根据串口号修改,Windows下输入格式:COMN,其中N是根据自己电脑决定,比如COM2];
然后Flash size选择4MB,保存后退出。

9)  接着输入makeall,编译费时比较久。最终编译成功之后如下界面:【可以输入make -j* all,*表示电脑核数,8核就写make -j8 all,加快编译速度】

10) 然后使用make flash下载即可。下载完毕之后使用make monitor打开串口监视,可以看到ESP32已经成功运行。【make flash monitor命令可下载完毕自动打开串口监视器】

以上一切顺利的话就可以正常编译下载了。

继续更新如何与vscode搭配,达到达到编辑、编译、下载、调试输出等一条龙服务。
1.首先安装完毕vscode,安装很简单,这里不再提及。这里推荐几个插件:插件具体功能可以百度;
  • Beautify
  • Chinese
  • One Dark Pro
  • vscode-icons
  • Bracket Pair Colorizer
  • Code Spell Checker
  • TODO Highlight
  • C/C++
  • C++ Intellisense
【最后两个是必须安装的,这样代码才具有自动补全以及跳转的功能】。
2.打开vscode的设置,配置下终端的路径:
找到并打开setting.json:
编辑(直接复制即可):【第一行需要根据自己的路径自行修改,第2-7行直接复制,第7行之后是关于vscode编辑器的设置,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自行调整即可】
{
    "terminal.integrated.shell.windows": "F:\\1.ESP32STUDY\\msys32\\msys2_shell.cmd",
    "terminal.integrated.shellArgs.windows": [
        "-defterm",
        "-mingw32",
        "-no-start",
        "-here"
    ],
    "window.zoomLevel": 0,
    "extensions.ignoreRecommendations": true,
    "files.autoGuessEncoding": true,
    "workbench.colorTheme": "One Dark Pro",
    "workbench.iconTheme": "vscode-icons",
    "files.autoSave": "afterDelay",
    "files.autoSaveDelay": 5000,
    "editor.fontSize": 16,
    "editor.renderWhitespace": "all",
    "editor.autoClosingQuotes": "beforeWhitespace",
    "editor.mouseWheelZoom": true,
    "editor.smoothScrolling": true,
    "editor.cursorBlinking": "expand",
    "editor.formatOnPaste": true,
    "editor.formatOnSave": true,
    "git.ignoreMissingGitWarning": true
}

3.此时使用vscode打开hello_world文件夹,打开hello_world_main.c文件,应该是有错误提示,根据小黄灯的提示添加头文件即可,会自动生成c_cpp_properties.json文件:
由于公司和家里的电脑都已经安装过,暂时也模拟不出来第一次安装的环境了,等有机会了这里再重新更新下吧。所以我这里直接提供下vscode的这两个配置文件【见附件】,如果你的路径跟我的不一样,请自行更改路径即可。
将这个配置文件夹.vscode放置在hello_world文件夹里面即可。
到这里,工程就全部配置完成了。

4.打开vscode的终端:
5.正常情况下,这里可以直接打开终端,打开之后如下图:【默认已经进入hello_world文件夹】
6.这里面就可以直接输入make指令了。注意这里面输入make menuconfig命令的时候需要将终端拉大,否则提示下面这个错误:
拉大之后可以正常显示:
其他指令跟之前使用MSYS2是一摸一样的。更多make指令,可以输入make help查看。

好了,到这里就全部完毕了。整个环境搭建细节部分还是比较多的。我第一次搭建这个环境,也是折腾了几天。
我今天在这里分享出来,希望大家少走一些弯路。

以上内容如有错误或者不妥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来,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774 Bytes, 下载次数: 14

网友:
太感谢兄弟了。

网友A:
直接导入虚拟机来的最快,环境,代码库都克隆好了。http://download.espressif.com/esp_share/env/ubuntu1804.o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导入虚拟机来的最快,环境,代码库都克隆好了。http://download.espressif.com/esp_share/env/ubuntu18 ...

对,虚拟机里面编译速度也比windows下面要快。

网友B:
昨天我也是整了半天,用mingw32可以编译了,但是用eclipse目前还没成功。不知哪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也是整了半天,用mingw32可以编译了,但是用eclipse目前还没成功。不知哪出问题了。

eclipse跟vscode差不多,都是调用终端实现编译的。网上也有相关教程。

网友:
楼主,我这里显示乱码,你有遇到过吗

楼主:
看一下这一步是否操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一下这一步是否操作了。

可以了 谢谢

网友:
可以试试官方搭建好的ai-thinker eclipse,虽然原理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