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通过web上传数据中出现的问题,出现读保护

楼主(2019-11-27):
通过web上传bin文件,存储到0X80A0000中,出现0x80A0000读保护。

第一张图是官方例程图,可以写入,这个是通过网络受到数据后写入到SD卡中,是通过文件系统写入的;
这是我这边读取web中上传的bin写入入到flash,这是测试代码,不是最终代码,但是原理相同,就会出现读保护
已经测试,读其他缓存写入到flash中数据正确也没有读保护,一旦写网络数据到flash就会出错。
MPU配置相同
数据流是这样,网络中的缓存是在SRAM3中,MPU保护,内存是用AXI SRAM取;
1. 网络收到数据存储到D2的SRAM3中;
2. 最后需要写入到flash1的0X80A0000中;
已经做过的测试:
1. 写入flash部分OK,单独测试没有问题;
2. web收发数据OK, 已验证

目前觉得应该是这两个RAM区之前数据不能复制;
见下图

问两个问题
1. SRAM3 的数据能复制到AXI SRAM中?
2. 不能的话怎么处理?

补充测试:
将web中数据缓存其他区域就OK,将缓存区域数据写入flash就出现写保护

楼主:
补充:1. 现将web收到数据放入缓存中,在将缓存中数据存入flash也会出现读保护;

网友A:
操作Flash出现异常了会出现读保护的问题。

这两个ram之间复制数据没问题,这个是CPU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Flash出现异常了会出现读保护的问题。

这两个ram之间复制数据没问题,这个是CPU在操作。

每次读写都打印了,没有出现返回错误,我明天再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