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实战] 实现H7-TOOL的IPS屏SPI DMA优化,每秒55帧

楼主(2019-11-29):
H7-TOOL的240*240的IPS屏性能测试,16位色刷新整个屏
1、模拟SPI方式,一屏时间60多ms
2、硬件SPI,发送16bit数据,40多ms
3、硬件SPI,发送32bit数据,30多ms
4、SPI DMA方式,18ms左右。

视频效果展示
https://weibo.com/tv/v/IipQtCTL1?fid=1034:4443892225870271

网友:
18ms一屏,也就是达到了55.5HZ了,速度不错了

网友A:
简单算了下,就算是SPI无间隔传输,55帧刷新时SCK频率也要超过50MHz了,这么高的频率SPI传输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算了下,就算是SPI无间隔传输,55帧刷新时SCK频率也要超过50MHz了,这么高的频率SPI传输稳定吗

不仅稳定,而且可以跟USB2.0高速虚拟网卡搞的1024*600分辨率显示屏同时刷新。

网友B:
生猛,我的TOOL今天发货喽,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生猛,我的TOOL今天发货喽,哈哈

我的还没有,难不成等到明天(这个月最后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还没有,难不成等到明天(这个月最后一天)

还正在发货中,估计2-3天发货完成,已经发了100多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正在发货中,估计2-3天发货完成,已经发了100多个。

淘宝更新状态:15:25已经发货了。耶耶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更新状态:15:25已经发货了。耶耶耶!!!

网友(2020-05-24):
你好,我买了一个中景园ST7789 1.3寸的单线SPI屏,硬件SPI,刷屏很慢,用的F407的spi跑满了42MHz,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F407有这个屏的快刷方案吗?

网友D:
你好,硬汉,F407硬件SPI1 42Mhz刷屏还是明显看到换页,用的也是中景园IPS屏,ST7789 1.3寸 240*240,能帮忙看下哪里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硬汉,F407硬件SPI1 42Mhz刷屏还是明显看到换页,用的也是中景园IPS屏,ST7789 1.3寸 240*240,能帮 ...

参考我们H7-TOOL的APP代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D:
你好,硬汉哥,我用F407的SPI1刷这个中景园240*240屏很慢,能明显看到换页,请问是哪里需要优化?麻烦看一下可以吗
//这是SPI1的初始化  42MHz
void MX_SPI1_Init(void)
{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HIGH;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10;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这个是SPI快发
static void ST7789_SendByteQuick(uint8_t data)
{
        HAL_SPI_Transmit(&hspi1,&data,1,1);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参考我们H7-TOOL的APP代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68&extra=page%3 ...

H7和F407是有区别的吧,请问硬汉哥,硬件SPI刷屏跑的多少M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H7和F407是有区别的吧,请问硬汉哥,硬件SPI刷屏跑的多少Mhz

我们H7-TOOL的实现是这样的,硬件SPI DMA方式,速度是100MHz,然后开了一个240*240*2的缓存区,DMA就是刷新这个缓存区数据到显示屏,DMA循环或者单次均可。用户要更新数据,仅需往这个缓存区添加数据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H7-TOOL的实现是这样的,硬件SPI DMA方式,速度是100MHz,然后开了一个240*240*2的缓存区,DMA就是刷 ...

感谢白总的讲解,HAL库直接刷屏确实要慢好多。。。。。。大概优化了下,目前刷屏快很多,
void SPI_FAST_Transm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BUSY_TX;
  hspi->ErrorCode   = HAL_SPI_ERROR_NONE;
  hspi->pTxBuffPtr  = (uint8_t *)pData;
  hspi->TxXferSize  = 1;
  hspi->TxXferCount = 1;

  SPI_1LINE_TX(hspi);
  __HAL_SPI_ENABLE(hspi);

  *((__IO uint8_t *)&hspi->Instance->DR) = (*hspi->pTxBuffPtr);
  hspi->pTxBuffPtr += sizeof(uint8_t);
  hspi->TxXferCount--;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READY;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白总的讲解,HAL库直接刷屏确实要慢好多。。。。。。大概优化了下,目前刷屏快很多,

你可以把DMA整上,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把DMA整上,效果更好。

嗯,DMA配合显存比较好,我这个ram不太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硬汉哥,我用F407的SPI1刷这个中景园240*240屏很慢,能明显看到换页,请问是哪里需要优化?麻烦看一 ...

刷屏慢是因为HAL的库函数只适合刷大数组,在函数里发送数据之前有大量的检查是否符合发送条件的代码,你用这个函数发单个数据会很慢。可以参考HAL的库函数自己另外写一个,去掉前面各种检查,提出出它核心的部分就行。

网友E(2021-01-18):
引用 楼主:
我们H7-TOOL的实现是这样的,硬件SPI DMA方式,速度是100MHz,然后开了一个240*240*2的缓存区,DMA就是刷 ...

我没那么大缓存。。。。就普通M0。基本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那么大缓存。。。。就普通M0。基本废了。。。。。

可以考虑实现分段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实现分段式。

分段式是啥意思?我的RAM只能用15K给到显示器,我有个0.96的TFT,需要大概25KRAM,怎么做分段?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段式是啥意思?我的RAM只能用15K给到显示器,我有个0.96的TFT,需要大概25KRAM,怎么做分段?汉哥

比如将界面整体分为10段,每段都整体刷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将界面整体分为10段,每段都整体刷新。

哇,你好像点醒了我,就是用SWITCH做个状态机去刷每一段,切换状态机用每一段的位置去做切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将界面整体分为10段,每段都整体刷新。

倒是的确可以显示,但是效果不太理想,RAM需要重用,必须刷一段显示一段,清空后再刷第二段。不能一直刷

网友(2021-07-13):
引用 网友E:
倒是的确可以显示,但是效果不太理想,RAM需要重用,必须刷一段显示一段,清空后再刷第二段。不能一直刷

看你是显示什么内容了,如果是文字,只刷新变化的那一行的。其他的就跳过。

网友:
1、模拟SPI方式,一屏时间60多ms

网友:
1、模拟SPI方式,一屏时间60多ms,我用STM32F103,只能做到1秒8帧,240*240

网友:
C:\Users\28000313\Desktop

网友F:
SPI时序,CS操作有600ns。有没有办法提高速度

SPI时序

SPI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SPI时序,CS操作有600ns。有没有办法提高速度

芯片是STM32F103

楼主:
你现在没有上DMA方式吗,可以上DMA,然后SPI开最高时钟速度

网友G:
我在STM32L431@80Mhz,没开DMA,SPI速率开到最大,刷到了24ms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STM32L431@80Mhz,没开DMA,SPI速率开到最大,刷到了24ms

速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