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5全家桶] H7-TOOL的SPI接口屏IPS屏使用emWin的几种移植方案

楼主(2019-11-29):
这种240*240分辨率的SPI接口IPS屏主要有下面几种移植方案。这几种方案都已经实现。

1、类似V5和V4的通用移植方案。
(1)硬件SPI方案
(2)软件SPI方案
2、类似V6的Lin驱动移植方案。
(1)硬件SPI方案
(2)软件SPI方案
(3)SPI DMA方案,需要更新的时候调用更新,整个屏幕刷新,一次18ms
(4)SPI DMA方案,不间断实时刷新,类似ADC DMA,一直在传输,每秒55帧的速度。

性能测试此贴:
实现H7-TOOL的IPS屏SPI DMA优化,每秒55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776

网友A(2020-04-20):
硬汉老大,有移植模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老大,有移植模板吗

这个没有做模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做模板。

自己参考你的其他例程,只对接了读点打点,emwin刷屏非常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参考你的其他例程,只对接了读点打点,emwin刷屏非常慢

以前的那个不行,得优化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那个不行,得优化才可以。

硬汉老大,能不能指点一下怎么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的那个不行,得优化才可以。

参考H7 TOOL的那个驱动 用一块内存当作显存 直接刷全屏,这样算不算是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H7 TOOL的那个驱动 用一块内存当作显存 直接刷全屏,这样算不算是优化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里面OLED的移植.

基于V7的emWin多屏显示方案模板,同时驱动LCD和OLED例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380&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里面OLED的移植.

基于V7的emWin多屏显示方案模板,同时驱动LCD和OLED例程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