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关于STM32H750XIH6运行速度的疑问

楼主(2019-11-29):
最近在调试中发现两个影响H750运行速度的因素
(1)程序在flash运行,勾选USE MicroLIB运行速度约为不勾选USE MicroLIB情况下的8倍。具体代码比较简单直接用官方例程修改,不进行任何时钟配置以及cache操作,直接初始化IO,主循环中输出方波(如图)使用示波器测量。
(2)程序在flash运行,在MDK RTE中勾选,如图所示。此时勾选USE MicroLIB达不到上述(1)测试的速度。
(3)程序在falsh上的运行速率明显高于在RAM上的运行速率。

上述几个问题不能很清楚的说明具体因素,还望大家给予指导。

RTE设置

RTE设置

网友:
从你的描述来看,你的工程异常了,看看板子在正常的频率下运行没。
选择了MicroLib后执行C库的性能没有标准库强,但优势是代码小些。

网友:
肯定不是芯片本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