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使用STemWin_CM7_OS_wc16_ot_ARGB 版本的貌似GUI_SetAlpha这个函数不能够使用 ?

楼主(2019-11-30):
请教下,使用STemWin_CM7_OS_wc16_ot_ARGB 版本的貌似GUI_SetAlpha这个设置透明功能的函数不能够使用 ?

问题表现:
emwin 会卡死 ??

网友A:
可以使用,注意Cache问题。看下你的程序是进入硬件异常了还是卡在某个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注意Cache问题。看下你的程序是进入硬件异常了还是卡在某个地方了。

程序没有进入 硬件异常中断,

程序是卡在某个地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没有进入 硬件异常中断,

程序是卡在某个地方了,

那看来你的程序没有移植好,关闭Cach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来你的程序没有移植好,关闭Cache试试。

之前程序使用 带 ABGR 的库时,使用 GUI_SetAlpha 这个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使用 ARGB 的库,使用 GUI_SetAlpha 这个貌似就不行 ?是不是可能在这个函数的混合 里面 没有搞好 ?

emwin 的底层我是参考 v7  的 emwin 移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程序使用 带 ABGR 的库时,使用 GUI_SetAlpha 这个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使用 ARGB 的库,使用 GUI ...

关键是Cache,你把你emWin动态内存使用的存储空间,使用MPU关闭了Cache

网友:
这个问题是ARGB 格式的 alpha 定义与 ABGR 格式不同,ARGB的 alpha 0x00 – 透明,而0xFF– 不透明。你之前的GUI_SetAlpha(0)要改为GUI_SetAlpha(2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Cache,你把你emWin动态内存使用的存储空间,使用MPU关闭了Cache

好的,

网友(2020-04-19):
我是硬件异常了,是不是得用MPU关闭emwin使用的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