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请问下,目前的 这个 0.14版本里面的 exFAT 是否好用啊 ?

楼主(2019-12-01):
请问下,目前的 这个 0.14版本里面的 exFAT 是否好用啊 ?

我目前使用 的 fatfs 版本 0.12c
我目前使用 usb 读取u盘程序, u盘容量是 64g, u盘不支持 fat32 格式,只支持 exFAT, NTFC 格式, 格式化时选择了 exFAT, 但是 我开启了 fatfs 里面的 exFAT 宏定义, 在读写时程序貌似不识别 ??

之前使用的u盘是 32g 的,  u盘是 fat32 格式化的, 程序是可以支持读写的,

楼主:
发现使用 usb 作为存储设备的话,里面有 USBH_MSC_Write 这个函数,

USBH_StatusTypeDef USBH_MSC_Write(USBH_HandleTypeDef *phost,
                                  uint8_t lun,
                                  uint32_t address,   // 这个地址是 32 bit 的, 是不是就不支持 64g 的u盘啊 ?
                                  uint8_t *pbuf,
                                  uint32_t length)

网友:
还行,已经升级了好几个版本了。

网友A:
我用的0.13b,exfat很好用,200G的移动硬盘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0.13b,exfat很好用,200G的移动硬盘都没有问题。

最新发现,不是 fatfs 版本的问题,而是 usb 库与 st 的驱动库造成

使用老版本的 usb 库 v3.2.2  与 stm32h7x  hal v1.5.0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之前的工程使用的 FreeRTOS V2 封装层,这个 usb v3.2.2  的库只支持 v1 封装层,所以就移植了 新的 usb 库,移植后 貌似只能 检测到 u盘插入,拔出,其他的信息都检测不到,比如 u盘 的 id,容量,读写等都不行了,目前单独 建立了一个工程来测试 新版本的 usb 库与 hal 库,继续中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发现,不是 fatfs 版本的问题,而是 usb 库与 st 的驱动库造成

使用老版本的 usb 库 v3.2.2  与 s ...

解决办法是不是这个帖子里面的
请教下, 利用在 V7 里面的 u盘历程升级hal库或者 usb库后,貌似识别不到u盘,有谁遇到过吗 ?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837&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