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RTX5中自定义使用SVC中断方法

楼主(2019-12-02):
2020-04-15升级版发此贴:

烧脑子,分享RTX5的自定义SVC软中断两种实现方法,直接调用__svc_indirect弹了一天的bug,折磨死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322

SVC 的0号系统服务被 RTX5 系统占用,即 SVC 0,当前列出的SVC0_X都是用的SVC 0中断。
而用户可以使用从 1 开始的服务号。使用的时候要保证从 1 开始,连续递增使用,范围 1 – 255。

#define SVC1_0N(f,t)                                                           \
__SVC_INDIRECT(1) t    svc##f (t(*)());                                        \
__attribute__((always_inline))                                                 \
__STATIC_INLINE   t  __svc##f (void) {                                         \
  svc##f(svcUser##f);                                                           \
}

void * const osRtxUserSVC[1] = { 此处写入函数名 };

楼主:
【已更新】RTX5中SVC软中断和C连接符##的高级玩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396&fromuid=58

网友A:
CMSIS帮助手册中有说明

To implement SVC functions in your Keil RTX5 project, you need to:

Add the SVC User Table file svc_user.c to your project folder and include it into your project. This file is available as a user code template.
Write a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Example:
uint32_t svc_atomic_inc32 (uint32_t *mem) {
  // A protected function to increment a counter.
  uint32_t val;

  __disable_irq();
  val  = *mem;
  (*mem) = val + 1U;
  __enable_irq();

  return (val);
}
Add the function to the SVC function table in the svc_user.c module:
void * const osRtxUserSVC[1+USER_SVC_COUNT] = {
  (void *)USER_SVC_COUNT,
  (void *)svc_atomic_inc32,
};
Increment the number of user SVC functions:
#define USER_SVC_COUNT  1       // Number of user SVC functions
Declare a function wrapper to be called by the user to execute the SVC call.
Code Example (Arm Compiler 6)

__STATIC_FORCEINLINE uint32_t atomic_inc32 (uint32_t *mem) {
  register uint32_t val;

  __ASM volatile (
    "svc 1" : "=l" (val) : "l" (mem) : "cc", "memory"
  );
  return (val);
}
Code Example (Arm Compiler 5 using __svc(x) attribute)

uint32_t atomic_inc32 (uint32_t *mem) __sv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SIS帮助手册中有说明

To implement SVC functions in your Keil RTX5 project, you need to:

谢谢,楼主位的也挺方便,实测可用。

网友(2020-04-12):
引用 网友A:
CMSIS帮助手册中有说明

To implement SVC functions in your Keil RTX5 project, you need to:

你好,我使用这种总是出错,可不可以发一份模板?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