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的串口接收中断接收一个字节后,接收中断使能就被清除,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19-12-02):
采用HAL库,调试串口中断接收数据时发现,STM32的串口接收中断在接收一个字节后,接收中断使能位就会被自动清除,再有新的数据就无法进入中断,无法正常接收数据,想请教各位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初始化代码如下:
/* 配置Tx引脚为复用功能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配置Rx引脚为复用功能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串口1中断初始化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__HAL_UART_ENABLE_IT(&UartCtrlHandle,UART_IT_RXNE);

中断处理如下:
if (__HAL_UART_GET_IT( &UartCtrlHandle, UART_IT_RXNE ) != RESET)
{
        HAL_UART_Receive(&UartCtrlHandle, &rx_dat, 1, 1000);

        HAL_UART_IRQHandler(&UartCtrlHandle);
}

网友A:
HAL_UART_IRQHandler(&UartCtrlHandle); 服务函数里设置的

网友: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13:STM32H743串口中断方式收发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24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_UART_IRQHandler(&UartCtrlHandle); 服务函数里设置的

是因为这个函数造成的,因为检测到OVERRUN,所以调用该函数后清除了接收中断的使能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因为这个函数造成的,但是不清楚接收出了什么问题;配置的另一个串口可以正常中断接收数据,没出现这个 ...

感觉还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void DEBUG_UARTx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State=0;                /* 状态机 */
        static uint8_t i=0;                        /* 某一个状态接收到的字节数 */
        uint8_t rx_dat=0;
        /* 不采用HAL库,直接寄存器判断,读取数据进行处理 */
        if (__HAL_UART_GET_IT( &DebugUartHandle, UART_IT_RXNE ) != RESET)
        {
                HAL_UART_Receive(&DebugUartHandle, &rx_dat, 1, 1000);
        }
        switch(State)
        {
                /* 帧头的第一个字节0x55检测 */
                case 0:
                        if(rx_dat==0x55)          State = 1;
                        else                                State = 0;
                        break;

                /* 帧头的第2个字节0xAA检测 */
                case 1:
                        if(rx_dat==0xAA)
                        {
                                i=0;
                                State=2;
                        }
                        else
                                State=0;
                        break;

                /* 数据接收缓冲区 */
                case 2:
                                bsp_DebugUart.rx_buffer[2+i++] = rx_dat;
                                if(i==8)
                                {   /* 一帧接收完成后,使能DMA接收,数据以帧头对其 */
                                        i = 0;
                                        State = 0;
                                        bsp_DebugUart.rx_ok_flag = 1; /* 帧接收完成标志位 */
                                        /*
                                                关闭接收中断,
                                                使能串口DMA接收模式
                                        */
                                        __HAL_UART_DISABLE_IT(&DebugUartHandle,UART_IT_RXNE);
                                        /* 使能DMA传输完成中断 */
                                        __HAL_DMA_ENABLE_IT(&DMAUartRxDebugHandle,DMA_IT_TC);
                                        /* 开始使用DMA进行数据的接收 */
                                        HAL_UART_Receive_DMA(&DebugUartHandle,(uint8_t *)bsp_DebugUart.rx_buffer,10);
                                }
                        break;

                default:
                                i = 0;
                                State = 0;
                        break;
        }
        /* 调用 HAL 库中断处理公用函数,清除中断标志位 */
        HAL_UART_IRQHandler(&DebugUartHandle);
}
上面这个可以使用,接收一帧数据后,能够成功开启DMA接收。

楼主:
使用另一个串口的话,一工作就会导致Overrun,调用HAL_UART_IRQHandler(&UartCtrlHandle);就会清除接收中断使能位。
导致出现overrun是因为使用rtos的原因。

楼主:
在裸机上没有问题 。上RTOS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配置应该没有问题。
继续查找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裸机上没有问题 。上RTOS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配置应该没有问题。
继续查找

在rtos的另一个任务里关闭中断引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