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7789支持的最高SPI时钟频率

楼主(2019-12-03):
中景园1.3寸240x240

写速度是18ns,读速度是150ns

网友A(2021-03-03):
硬汉,有没有st7789VLCD的emwin移植教程,或者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有没有st7789VLCD的emwin移植教程,或者例程

有做。

我们H7-TOOL用的是这个屏,后面我整理下给大家分享个。

网友:
期待硬汉老师整理这个驱动芯片的移植方案

网友B(2021-06-16):
大佬 H7-TOOL用的是这个屏+emwi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 H7-TOOL用的是这个屏+emwin吗?

不是,是我们自己做的UI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我们自己做的UI

好的,正好参考一下UI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我们自己做的UI

大大,像emwin这种UI,是不是一般裸屏才会用?SPI接口屏内部有显存,所以不怎么适合emwin而比较适合自己做简单的界面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像emwin这种UI,是不是一般裸屏才会用?SPI接口屏内部有显存,所以不怎么适合emwin而比较适合自己 ...

不是,emWin也非常适合,我的H7-TOOL的番外篇就是emWin全套,使用emWin做了两个显示屏,一个虚拟的1024*600显示屏,另外一个这个ST7789的显示屏。

这个问题就解释这么多吧

网友C(2021-09-10):
额,手册上不是写速度最快是16ns吗?我算了一下是62.5MHz,我用STM32H750配置SPI速度为60MHz可以正常刷图片。我想问一下用8080接口能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手册上不是写速度最快是16ns吗?我算了一下是62.5MHz,我用STM32H750配置SPI速度为60MHz可以正常刷图片 ...

ST7789有多快,还是STM32H750有多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7789有多快,还是STM32H750有多快。

我是想问,STM32H750配置SPI刷新屏幕的帧率和STM32750使用8位并口刷新屏幕的帧率对比,哪个更快?能快多少?

网友D(2021-12-22):
ST7789这个老大有移植emwin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问,STM32H750配置SPI刷新屏幕的帧率和STM32750使用8位并口刷新屏幕的帧率对比,哪个更快?能快多 ...

H750,因为同样的SPI驱动速度下,H750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带宽干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7789这个老大有移植emwin版本的吗

这没有做案例。坛友分享过一个,18楼

参考H7 TOOL  ST7789驱动 无法正常运行的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397&fromuid=58

网友E(2022-11-04):
HC32L196 硬件SPI驱动ST7789v,主频8MHz,128分频,算下来是62.5KHz,ST7789v才能工作。2/8/16/32/64分频,SPI均无法把数据正确发给ST7789V。怎么做才能让ST7789V工作在2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HC32L196 硬件SPI驱动ST7789v,主频8MHz,128分频,算下来是62.5KHz,ST7789v才能工作。2/8/16/32/64分频,S ...

这种的,估计是你的代码有点问题了。你抓包看下,是不是速度快了,你的传输数据有错

网友F(2023-07-04):
硬汉哥,为啥我看到的ST7789V的手册显示的是:
大概有15M。
是不是因为你那个芯片是ST7789VW,有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哥,为啥我看到的ST7789V的手册显示的是:

大概有15M。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