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发现STM32-V7裸机历程中断优先级的疑惑?

楼主(2019-12-03):
在V7-012_串口和PC机通信(驱动支持8串口FIFO) 历程中,为什么设置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 0, 1);  在初始化 HAL_Init(); 的时候不是已经将NVIV优先级分组为4了吗?   各位大佬如果知道的可以回复一下,谢谢

NVIC_PRIORITYGROUP_4:    4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0 bits for subpriority

NVIV优先级分组为4

NVIV优先级分组为4

USART1设置

USART1设置

USART2设置

USART2设置

网友A:
配置为优先级分组4后,仅抢占级有效,子优先级配置不起作用,随意配置。

实际项目中使用,按照自己工程的复杂度合理的设置中断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为优先级分组4后,仅抢占级有效,子优先级配置不起作用,随意配置。

实际项目中使用,按照自己工程 ...

那我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