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硬汉哥关于MPU6050的问题

楼主(2019-12-03):
还有    陀螺仪的数字低通滤波说的是什么?

硬汉哥如能指点一二   感激不尽

1、RT图1,这里说的是ADC分辨率为16位,但在陀螺仪量程范围设置为+-2000的时候,难道灵敏度不应该是 2的16 ...

1、RT图1,这里说的是ADC分辨率为16位,但在陀螺仪量程范围设置为+-2000的时候,难道灵敏度不应该是 2的16 ...

2、这里的陀螺仪输出频率跟采样频率,为什么采样频率<输出频率呢 那样的话不是会输出多次重复的数据吗 ...

2、这里的陀螺仪输出频率跟采样频率,为什么采样频率<输出频率呢   那样的话不是会输出多次重复的数据吗 ...

网友:
1、这个说的是单位灵敏度吧
2、这个要看英文手册,这里应该是指的时钟频率吧,然后作分频,

我没有研究过6050,回答的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