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高侧电流表功能存在BUG(V1.06版本已经解决2019-12-09)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楼主(2019-12-03):
当前版本为1.05b,现象为上电后进入3.高侧电流表功能,默认电流量程貌似为120mA,在测量较大电流时一直显示114mA,需要通过上位机更改量程后,才可以正常显示较大电流,可以考虑在此处改为自动转换量程,不需要联网上位机修改量程。

网友:
对于这个功能,手持控制或者联网控制,二选一即可,如果你联网控制了,手持方式就不能自动切换。你仅需USB或者外置电源供电即可,无需连接上位机。
程序里面已经做了支持

楼主:
我刚刚看到了源码里面好像是有,感觉这段程序也是执行了,但是我确实更新到了1.05b,但是没有连接网线,上电后切换到高侧电流表,确实会有这个问题,在测量较大电流时,依然是小量程档位,没有切换过来。

楼主:
哦,对了,貌似发现问题所在了,我这个显示的电流值到不了120mA,大概在114mA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校准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估计这个运放输出直接就饱和的时候,ADC处理后可能就只有这么个值,不到120mA。自动切换量程的逻辑可能需要进一步优化,建议可以先默认使用大量程测量低于100mA,后再切换至120mA档,或者在这个界面增加一个手动选择量程的设置,这样简单省事,不用把量程设置来设置去。

网友:
也没问题的,你看我这里是测试我们的V6开发板,带显示屏的功耗,电流是480多mA
固件是1.05b,仅是USB线供电。

楼主:
老大,我知道。这里是不是需要重新校准,我觉得,我这里很有可能,在档位小的时候,运放饱和时,检出来的AD换算出来的电流值达不到120这个值,所以触发不了换量程的操作。所以不知道能不能下次更新版本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手动设置量程,还是我这个要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我知道。这里是不是需要重新校准,我觉得,我这里很有可能,在档位小的时候,运放饱和时,检出来的AD ...

不清楚你这个咋回事了,联系我们旺旺咨询下,看看是否需要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这个咋回事了,联系我们旺旺咨询下,看看是否需要重新校准。

好的,老大

楼主:
已经和ARMFLY沟通,此处确实存在BUG,源程序建议自动切换判定修改为110,既可以实现相关自动切换量程,确认就是这个判据的分界点需要进一步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和ARMFLY沟通,此处确实存在BUG,源程序建议自动切换判定修改为110,既可以实现相关自动切换量程,确认 ...

还是做成手动的方便,就跟现在用的万用表似的,用按键切换量程。

楼主:
考虑过,但是此处按键不够用,谢谢老大指点

网友:
V1.06版本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