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实战] H7-TOOL信号发生器的直流信号输出精度可以,理论值范围内

楼主(2019-12-04):
#H7-TOOL信号发生器操作说明

信号发生器支持正负10V输出,支持正弦波,三角波,方波和直流电压输出。

此功能要用到H7-TOOL上位机,需要大家将网线接上,并使用USB或者外置电源供电。

然后按照《H7-TOOL网络通信简单图示说明》,将H7-TOOL和上位机连接上。这里特别注意一点,使用信号发生器功能时,一定要让H7-TOOL的界面处于00联机模式。

VOUT是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

上位机和H7-TOOL建立连接后,在此处可以设置信号发生器功能。

比如设置输出10KHz,正负10V方波,占空比50%:

记得点击开始输出按钮,点击成功的话,左下角会看到蓝色字体,输出已经打开。

示波器测试H7-TOOL的方波输出效果:

同样的设置方法,10KHz,正负5V

10KHz,正负500mV。

方波,正弦波,三角波的设置方法是一样的,这里再看下直流信号的输出的设置方法。

设置此处无波形:

设置输出5V直流信号:

最好别忘记点击开始输出按钮

实际输出电压:

楼主:
当前使用的是12bit DAC输出,输出电压范围是12.x。
分辨率 = 24.xV  / 4096 = 5.8mV.   1个DAC值就是5.8mV跨度。

前面测试5V输出4.999mV已经可以。

网友A:
直流电压输出那里,输出+12V,最大能带动多少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压输出那里,输出+12V,最大能带动多少负载。

输出内阻10欧姆, 驱动20mA电流

网友B(2021-08-13):
引用 楼主:
当前使用的是12bit DAC输出,输出电压范围是12.x。
分辨率 = 24.xV  / 4096 = 5.8mV.   1个DAC值就是5.8mV ...

信号发生器这块输出0V需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发生器这块输出0V需要校准?

网友B:
多谢,原理图中模拟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没有ADC检测,没有反馈,咱们校准了四个点就可以?也是通过y=kx+b,这样计算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原理图中模拟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没有ADC检测,没有反馈,咱们校准了四个点就可以?也是通过y=kx+b ...

对,类似的。

再用ADC作反馈的话,就搞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类似的。

再用ADC作反馈的话,就搞复杂了。

非常感谢硬汉哥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类似的。

再用ADC作反馈的话,就搞复杂了。

硬汉哥好,我做了一个测试工装,PWM转电压的,输出0到10V,RC+运放差分放大,通过按键来校准0V和10V的,比如校准0V的PWM脉宽的值是276,校准的10V的脉宽的值是5368,步进0.1V的话改变PWM脉宽的变化量
(5368-276)/100,pwm变化量不能为小数,进行除法运算,这样计算的话,由于把小数省略了,从0V开始递增0.1V,刚开始误差很小,一直递增到6V误差开始变大了,到10V时只有9.9V了,有啥好的办法?多谢了

网友C:
输出0V 时 PWM=276,说明模拟电路部分是单电源供电,接近0V已经非线性。按道理PWM = 0时,输出接近0才对。

你可以设置 PWM = 1000, 测量下输出电压,在设置PWM = 较大的值 测量输出电压。不要用量程的极限值来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0V 时 PWM=276,说明模拟电路部分是单电源供电,接近0V已经非线性。按道理PWM = 0时,输出接近0才对。
...

都是双电源供电的,不用管那个数值,就是一个简单的比方,这个差分放大,(Ui-2)*放大倍数=输出电压。上面说的校准后,如何计算PWM变化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出0V 时 PWM=276,说明模拟电路部分是单电源供电,接近0V已经非线性。按道理PWM = 0时,输出接近0才对。
...

硬汉哥,就像你说的,校准几个点后,如何确定步进0.1V的的pwm变化量,能否简单提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就像你说的,校准几个点后,如何确定步进0.1V的的pwm变化量,能否简单提示一下

你得线性方程是y = ax还是 y = ax + b这种形式的。

推荐采用y = ax + b这种形式的,另外后半段效果不是很好的话,可以这部分再校准出一个方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得线性方程是y = ax还是 y = ax + b这种形式的。

推荐采用y = ax + b这种形式的,另外后半段效果不 ...

非常感谢,我试着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