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使用Event Recorder调试STM32G0应用笔记,M0+内核

楼主(2019-12-04):
(图片)

网友:
最近刚好看g0的芯片,不错,看看

楼主(2020-05-22):
PDF进行了升级。

当前升级至V1.0

网友A(2024-05-23):
M0的时候没有WDT,比如选择systic为时钟源后,代码里面初始化systic就可以了吗?初始化的时钟频率设置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的时候没有WDT,比如选择systic为时钟源后,代码里面初始化systic就可以了吗?初始化的时钟频率设置多少 ...

m0没有专门测试过。可以看他的说明配置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m0没有专门测试过。可以看他的说明配置下

看了下那个源码。直接选择systick,里面有自动对systick的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那个源码。直接选择systick,里面有自动对systick的初始化。

对,有其它的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