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的c文件字库,与预期不符

楼主(2019-12-04):
使用emwin Font Converter(ST) 这个工具,Read pattern file ,能够生成c 文件字库,但是生成的汉字跟我的 txt (UTF8) 汉字完全对不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将你生成的C字库文件发上来看下。

楼主:
son.c (5.02 KB, 下载次数: 0)

楼主:
这是生成的c 文件

so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你生成的C字库文件发上来看下。

生成的c文件

网友A:
这个是FontCvt软件的问题,你这个是Demo版本的,要使用正式版的。

网友B:
不用那么高版本的,mdk自带的是试用版。 使用st的版本就可以了。比如以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FontCvt软件的问题,你这个是Demo版本的,要使用正式版的。

我又换了个版本

生成的C 文件如附件

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高版本的,mdk自带的是试用版。 使用st的版本就可以了。比如以下这个。

非常感谢,但是我用了你的版本,生成了如下字体。txt 里面存的是中华好少年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24_2_81B2[ 66] = { /* code 81B2 */
  ________,___X__X_,________,
  __XXXXX_,___XX__X,________,
  __X___X_,___X___X,X_______,
  __X___X_,__XX____,X__X____,
  __X___X_,__XXXXXX,XXXXX___,
  __X___X_,_XX____X,________,
  __XXXXX_,X_X____X,___X____,
  __X___X_,X_XXXXXX,XXXX____,
  __X___XX,__X____X,________,
  __X___X_,__X____X,________,
  __X___X_,__XXXXXX,XXXX____,
  __X___X_,__X____X,________,
  __XXXXX_,__X____X,________,
  __X___X_,__X____X,________,
  __X___X_,__XXXXXX,XXXXX___,
  __X___X_,__X_____,________,
  __X___X_,________,________,
  __X___X_,____X__X,___X____,
  _X____X_,_X___X__,X___X___,
  _X____X_,_X___X__,_X__XX__,
  X___XXX_,XX___XX_,_X__X___,
  X____X__,X_______,________};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我用了你的版本,生成了如下字体。txt 里面存的是中华好少年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

那应该是是你的txt文本的格式不对,需要另存为为UTF-16LE。我都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