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版主推荐一个文件系统

楼主(2019-12-04):
请版主推荐一个文件系统,最好有移植中文教程的,谢谢

网友A:
FlashFS,FatFS,littlefs都不错,就是没有中文教程。

使用FlashFS的话,移植比较省事,驱动都做好了,复制粘贴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FS,FatFS,littlefs都不错,就是没有中文教程。

使用FlashFS的话,移植比较省事,驱动都做好了, ...

好的,谢谢,有教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有教程吗?

官方的,也比较详细

RL-RTX,RL-FlashFS,RL-TCPnet,RL-USB,RL-CAN官方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98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也比较详细

RL-RTX,RL-FlashFS,RL-TCPnet,RL-USB,RL-CAN官方手册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