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 利用在 V7 里面的 u盘历程升级hal库或者 usb库后,貌似识别不到u盘,有谁遇到过吗 ?

楼主(2019-12-04):
请教下, 利用在 V7 里面的 u盘历程升级hal库或者 usb库后,貌似识别不到u盘,有谁遇到过吗 ?

v7 里面的 usb 库版本是:
  * @version V3.2.2
  * @date    07-July-2015

hal 库版本:
/**
* @brief STM32H7xx HAL Driver version number V1.3.0
   */
#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MAIN   (0x01) /*!< [31:24] main version */
#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SUB1   (0x03) /*!< [23:16] sub1 version */
#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SUB2   (0x00) /*!< [15:8]  sub2 version */
#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RC     (0x00) /*!< [7:0]  release candidate */
#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MAIN << 24)\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SUB1 << 16)\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SUB2 << 8 )\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RC))

这个 v1.3.0 hal 驱动库版本升级到 v1.5.0,  usb 库保持不变的话, 读写u盘都正常,

但是 把上述任一 一个库 版本升级 就都不行了, 比如把
hal 升级到 1.6.0 或者
usb 库升级到 /**
  ******************************************************************************
  * @file    usbh_msc.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brief   This file implements the MSC class driver functions
  *          ===================================================================
  *                                MSC Class  Description
  *          ===================================================================
  *           This module manages the MSC class V1.0 following the "Universal
  *           Serial Bus Mass Storage Class (MSC) Bulk-Only Transport (BOT) Version 1.0
  *           Sep. 31, 1999".
  *           This driver implements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the specification:
  *             - Bulk-Only Transport protocol
  *             - Subclass : SCSI transparent command set (ref. SCSI Primary Commands - 3 (SPC-3))
  *
  *  @endverbatim
  *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15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Ultimate Liberty license
  * SLA0044,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 the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www.st.com/SLA0044
  *
  ******************************************************************************
  */

再或者 hal 库与 usb 都同时升级,结果都不行 ??????????

应用部分都保持不变, 程序编译都是没有发生任何警告与错误提示

网友A:
ST的库容易有这种问题,这个得在实现方式上改改看看,特别是局部变量没有清零的问题,另外就是heap空间要够大。
st的库要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库容易有这种问题,这个得在实现方式上改改看看,特别是局部变量没有清零的问题,另外就是heap空间要够 ...

刚刚对照了一下,发现里面有 3个函数的内容有点差别

3. stm32h7xx_hal_hcd
   stm32h7xx_hal_hcd.c   2019.04.05  对应 HAL 库 v1.5.0.0
   stm32h7xx_hal_hcd.c   2019.06.27  对应 HAL 库 v1.6.0.0
   有差异的函数 HAL_HCD_HC_SubmitRequest
                       HAL_HCD_IRQHandler
                       HCD_Port_IRQHandler
  估计就跟上面的 三个函数有关,具体的还有待 验证,到时有结果我再回复你

我目前的 heap 设置为 0x3000 , 再大我也设置过,貌似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库容易有这种问题,这个得在实现方式上改改看看,特别是局部变量没有清零的问题,另外就是heap空间要够 ...

现在 usb 库最 稳定,最好,兼容性最好的是哪个版本的苦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 usb 库最 稳定,最好,兼容性最好的是哪个版本的苦啊  ??

ST的这个USB库,我只用过这个老版本的。

新版的还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这个USB库,我只用过这个老版本的。

新版的还没有测试过。

终于摆平了,他奶奶的
要想使用 h7  的 hal 库, 版本为 v1.6.0.0
usb 驱动库支持 FreeRTOS V2  封装层就需要
在 usbh_conf.c 里面增加以下2个函数即可
void HAL_HCD_PortEnabled_Callback(HCD_HandleTypeDef *hhcd)
{
  USBH_LL_PortEnabled(hhcd->pData);
}

void HAL_HCD_PortDisabled_Callback(HCD_HandleTypeDef *hhcd)
{
  USBH_LL_PortDisabled(hhcd->pData);
}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摆平了,他奶奶的
要想使用 h7  的 hal 库, 版本为 v1.6.0.0
usb 驱动库支持 FreeRTOS V2  封装层就 ...

网友B:
能提供一个完整工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一个完整工程吗,谢谢。

安富莱的历程就可以, 如果使用最新的 usb 库,把我上面的函数加进去就 ok

我也是在 安富莱的历程上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