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h7 程序下载完成后,校验时一个地址出错

楼主(2019-12-05):
程序下载完成后,有一个地址校验出错,看地址是QSPI范围的。这会是什么原因了???

不像是下载算法问题,难道是QSPI的问题??

困扰好久了。。。

网友:
程序下载进去后没有校验成功。

研究研究算法是否稳,另外就是板子是否稳。

网友:
首先你需要先通过 J-FLASH 工具,将代码烧入 QSPI 的起始区域,然后在 bootloader 中跳转到 QSPI 的起始区域,观察测试代码的现象是否符合预期。如果符合,那么烧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 keil 中先将 verify 去掉,看是否能正常Debug。

网友(2020-06-04):
这个错误地址应该是你HEX文件的最后一个地址的下一个地址。HEX文件没有内容了,但是KEIL还继续校验,所以就出错了。你可以打开HEX文件看下。

网友A(2021-01-29):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可以考虑参考我的QSPI Flash算法教程整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