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接不到自定义消息

楼主(2019-12-05):
在当前窗口在创建一个弹窗,然后通过外部按键件发送消息  ,发现弹窗 不能接收到无参数消息(WM_SendMessageNoPara),可以用WM_SendMessage发送小心,弹窗能响应
hItem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Messag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Message), _cbMessageBoxSingleButton, hParent, 0, 0);
WM_MakeModal(hItem);
WM_SetStayOnTop(hItem, 1);

网友A:
注意参数句柄问题,如果你这个对话框的主体窗口是FrameWin,要使用GetClientxxx函数获取客户区句柄,然后才可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参数句柄问题,如果你这个对话框的主体窗口是FrameWin,要使用GetClientxxx函数获取客户区句柄,然后才 ...

hMessageBoxSingle = CreatMessageBoxSingleButton(hWin);创建弹窗时就得到的他的句柄了
WM_SendMessageNoPara(hMessageBoxSingle, MSG_SHUTDOWN); 这时发送信息 时的参数
#define MSG_SHUTDOWN        (GUI_ID_USER + 33)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可以使用广播,WM_BroadcastMessage(&msg);广播消息不需句柄,非常好用,但有点注意,广播消息是每个窗口都会收到,这很合理,比如按键了我就广播,每个窗口自行决定处理或不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广播,WM_BroadcastMessage(&msg);广播消息不需句柄,非常好用,但有点注意,广播消息是每个窗口都 ...

函数这个不错!
使用起来,还是需要判断一下哪个窗口在top或者activ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参数句柄问题,如果你这个对话框的主体窗口是FrameWin,要使用GetClientxxx函数获取客户区句柄,然后才 ...

赞同。 单个窗口不是一个句柄,而是有划分的客户区和窗口框架。窗口上的控件又是另外的句柄。 可以使用debug跟踪着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问题解决修改一下代码,
hMessageBoxSingle = CreatMessageBoxSingleButton(hWin);
hMesItem = WM_GetClientWindow(hMessageBoxSingle);
WM_SendMessageNoPara(hMesItem , MSG_SHUTDOWN);

楼主: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  之前都是这么用的 给窗口句柄发信息  是可以接到的 ,之前都是单个窗口,没有在窗口之上再建窗口  这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  之前都是这么用的 给窗口句柄发信息  是可以接到的 ,之前都是单个窗口,没有在窗口之上 ...

有时候是的,但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是的,但不稳

明白了 谢谢硬汉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