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RA8875显示模块,逐点填充过慢

楼主(2019-12-05):
想问下大佬们有用过ra8875的吗,stm32F103VE+RA8875显示模块8位并口64k色显示480*272,IO模拟完成的。逐点填充全屏 至少要3-4秒,这正常吗,是这个芯片判忙过慢导致的吗?

网友A:
RA8875支持硬件2D刷新的,速度非常快,你发送个2D指令即可,可以参考我们的例子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8875支持硬件2D刷新的,速度非常快,你发送个2D指令即可,可以参考我们的例子实现。

谢谢硬汉哥,2D的之前测试过了是很快,但我想通过字模 在屏上写字 或者 使用emwin,打点函数过慢,导致页面一行一行缓慢的显示,这样根本无法操作,不使用FSMC而用 IO口模拟速度会相差很大吗?可能是我判忙的问题吗?
void busy(void)
{
  uint16_t temp;
        int a=0;
  do{
      temp=read_com();
                a++;
                if(a >15)break;
    }while(temp&0x0080);
  大概循环16次左右。

另外想问下 是我没移植好emwin吗,一直是画点的也没调用过 给他的bte画 矩形 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8875支持硬件2D刷新的,速度非常快,你发送个2D指令即可,可以参考我们的例子实现。

谢谢硬汉哥,2D之前测试过是很快,但是我想通过字模显示汉字或者emwin显示界面,打点函数慢导致 都是逐行显示, 不使用fsmc 而使用IO模拟 速度差很多吗?
void busy(void)
{
  uint16_t temp;
        int a=0;
  do{
      temp=read_com();
                a++;
                if(a >15)break;
    }while(temp&0x0080);
  检测状态缓存器大概 循环16次出来。
另外问下,是我没移植好吗,为什么之前emwin显示界面一直是使用打点函数显示,没使用过给他的bte 画矩形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2D之前测试过是很快,但是我想通过字模显示汉字或者emwin显示界面,打点函数慢导致 都是逐行 ...

IO模拟并不比FSMC慢,就是占用CPU资源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2D之前测试过是很快,但是我想通过字模显示汉字或者emwin显示界面,打点函数慢导致 都是逐行 ...

我认为IO模拟肯定比FSMC慢一些。 因为IO模拟需要一个一个端口位的输出,而FSMC是一次性并行输出16位。
考虑到还有读写的端口,片选端口等,模拟并口比FSMC慢10倍以上吧。

如果是模拟串口,估计差别就不会很大。 但是硬件串口可以用DMA啊,那又是巨大的差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模拟并不比FSMC慢,就是占用CPU资源而已。

那想不到还有什么原因了,是这个IC本身打点就很慢吗?这速度根本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IO模拟肯定比FSMC慢一些。 因为IO模拟需要一个一个端口位的输出,而FSMC是一次性并行输出16位。
...

10倍太夸张了吧,主要我硬件固定了,只能 IO模拟,没有FSMC的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倍太夸张了吧,主要我硬件固定了,只能 IO模拟,没有FSMC的口了

我用过模拟方式,没区别,跟硬件fsmc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模拟方式,没区别,跟硬件fsmc没区别

硬汉哥,现在还是没解决,有模拟接ra8875的例程能学习借鉴下吗

网友C(2020-01-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使用硬件SPI,试了一下逐点填充,很慢。屏幕800*480.差不多要10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使用硬件SPI,试了一下逐点填充,很慢。屏幕800*480.差不多要10秒。

要用上8875的2D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上8875的2D加速

我主要是显示字符串的时候,64*64点阵大小,明显影响到波形的绘制。所以试了一下打点函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O模拟并不比FSMC慢,就是占用CPU资源而已。

硬汉哥,使用8080并口驱动是不是速度会比SPI上来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使用8080并口驱动是不是速度会比SPI上来很多?

调用2D指令实现的话,区别不大。

要是纯端口刷数据,有区别,并口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调用2D指令实现的话,区别不大。

要是纯端口刷数据,有区别,并口快。

那并口刷字符串应该很香。大佬有测试过纯端口两者的速度差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并口刷字符串应该很香。大佬有测试过纯端口两者的速度差异吗?

只是简单测试对比了下效果,没有做实际测试数据。

网友(2020-12-01):
RA8875  现在什么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