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反馈] H7-TOOL的各种APP应用建议,改进和修改汇总贴(2021-03-02)

楼主(2019-12-06):
固件问题:
1、手持版的高边电流检测,有时候不能正常切换量程(V1.06已经解决)
2、IPS屏有必要实现屏保(V1.06已经解决)
3、app V1.06   00联机模式界面 切换屏幕显示方向时,日期和时间不会显示,需要切换到01界面 在切换回来 才能显示。(V1.09已经解决)
4、微型数控电源设计中,如果关闭了蜂鸣器,用户使用时,无法有效确认是否进入了电压设置状态。(V1.09已经解决)
5、USB供电情况下,按S键且到温度测量等界面,等待进入息屏状态,然后在此唤醒时,屏幕无法正常点亮,按键也不再切换,LED还在闪烁(V1.07固件已经修正)
6、运行lua程序界面和脱机界面的按键逻辑和其他的不一样比较不习惯。  其他界面一般是长按确认执行。但是在这2个界面,因为按钮功能需要频繁使用,所以设计为短按执行. 原来准备修改的,但是没有想到更好的操作逻辑,暂时不改了。
7、脱机下载界面,如果没没接设备执行了下载界面会卡住没有响应的提示。(V1.10已修正)
8、文字错误(V1.10已修正)

9、版本 1.09 . 在任意界面,屏幕息屏后只能唤醒一次,之后便不会再息屏,切换界面后正常息屏一次,之后又不行。(V1.10已修正)
10、F446脱机下载的选项字节编程有问题。(V1.32已修正)
11、能否增加待机功能,长时间插电源,外置的电源适配器有点热。12、信号发生器输出25Hz以下频率不太正常。

PC软件问题:
1、示波器网络方式关闭采样按键,点击好几次才起作用。(V1.20已修正)
2、示波器界面不能铺满整个坐标区域,当前仅支持0-1000个点展示。(V1.32已修正)
3、示波器USB方式,点击停止采样没反应。(V1.32已修正)
4、增加示波器双通道关闭了和显示功能。
5、这里显示不全,能否全面点(V1.33已修正)

6、计算异常:

功能建议:
1、是否方便将信号发生器功能做成手持方式,控制方便,携带方便。
2、显示终端,直接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在H7-TOOL的显示屏上,这样不需要打开电脑就可以看一些嵌入式设备串口输出调试信息。(V1.32已经支持)
3、专门做一个脱机烧录模式,用户无需操心怎么使用,上位机一键配置好后,用户点击按钮无痛下载。(V1.32已经支持)
4、示波器文件记录功能。
5、增加QSPI/SPI Flash独立烧写方式,当前已经支持H750,IMX RT外挂支持方式。(V1.4X已经支持)
6、测量电压能否快速启动。

其它问题逐步汇总。。。

楼主:
第1个和第3个已经解决

网友:
屏保 有啥用?

网友A:
硬汉有机会可以分享下一部分bug处理过程?这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些bug是怎么解决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有机会可以分享下一部分bug处理过程?这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些bug ...

源代码里面提供了处理办法,实际上我们就是根据客户的反馈做的处理。

楼主:
IPS屏长时间静止界面有残影问题,所以增加了个这种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IPS屏长时间静止界面有残影问题,所以增加了个这种功能。

哦 谢谢 回答

网友B:
示波器AC/DC切换好像有问题

网友C:
H7-TOOL上位机是什么环境编译的。

网友D:
微型数控电源,关闭蜂鸣器时,在长按S键时进入调节电压状态没有任何提示,不知道有没有进入状态,还有长按C退出也是一样,这个希望改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型数控电源,关闭蜂鸣器时,在长按S键时进入调节电压状态没有任何提示,不知道有没有进入状态,还有长按C ...

明白你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7-TOOL上位机是什么环境编译的。

C++ Builder XE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AC/DC切换好像有问题

谢谢反馈

网友E:
app V1.06   00联机模式界面 切换屏幕显示方向时,日期和时间不会显示,需要切换到01界面 在切换回来 才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p V1.06   00联机模式界面 切换屏幕显示方向时,日期和时间不会显示,需要切换到01界面 在切换回来 才能 ...

已经整到楼主位。

网友F(2020-03-06):
2020-03-06  V1.09解决2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20-03-06  V1.09解决2个BUG

楼主:
记录一个群友反馈的bug。

楼主(2020-04-08):
2020-04-08
V1.10版本修正了一些bug。

楼主:
功能建议:
是否方便将信号发生器功能做成手持方式,控制方便,携带方便。

网友G:
App功能建议:串口显示终端。
直接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在H7-TOOL的显示屏上,这样不需要打开电脑就可以看一些嵌入式设备串口输出调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p功能建议:串口显示终端。
直接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在H7-TOOL的显示屏上,这样不需要打开电脑就可以 ...

好的,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楼主(2020-05-30):
PC软件问题:
1、示波器网络方式关闭采样按键,点击好几次才起作用。(V1.20已修正)

楼主(2020-08-04):
添加bug 10

楼主:
添加11,能否增加低功耗功能。

楼主:
功能建议
专门做一个脱机烧录模式,用户无需操心怎么使用,上位机一键配置好后,用户点击按钮无痛下载。

楼主(2020-09-27):
功能建议,增加示波器文件记录功能。

楼主:
H7-TOOL的APP固件已经支持上电默认进入脱机界面,方便傻瓜式操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245&fromuid=58

楼主:
功能建议:

5、增加QSPI/SPI Flash独立烧写方式,当前已经支持H750,IMX RT外挂支持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建议:

5、增加QSPI/SPI Flash独立烧写方式,当前已经支持H750,IMX RT外挂支持方式。

强烈支持

楼主(2021-03-02):
添加一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