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遇到个稍麻烦点的问题,有什么办法强制重定向某个文件里面的函数实现

楼主(2019-12-07):
MDK的RTE环境添加LwIP软件包后,此贴文件里面有个函数实现不合理想把他修改了。

打算是把这个文件隔离出来,实际测试发现这个文件耦合太多文件了,隔离不方便

网友A:
将需要重定向的函数前面加weak,然后在其他文件中重新定义一个函数。

网友B:
extern void $Super$$test(void);
//自定义代码
void test_1()
{
   printf("test_1 fun\n");
}
//原函数
void test()
{
   printf("test  fun\n");
}
void $Sub$$test(void)
{
   test_1();
   $Super$$test(); //  这一句不要,是不是就变成纯粹的test_1 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需要重定向的函数前面加weak,然后在其他文件中重新定义一个函数。

可以的,就是要客户修改源码,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tern void $Super$$test(void);
//自定义代码
void test_1()

我尝试这个办法了,他有个参数,有办法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