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更新至第7章(2020-05-03)

楼主(2019-12-07):
说明:
1、统一采用RTE环境创建,统一采用CMSIS-Driver底层驱动,统一采用CMSIS-RTOS V2封装层。简单易创建,这样以后维护工程,后期升级将非常方便。
2、MDK这次升级LwIP软件包后,比之前方便了不少。

注意事项:
1、配套例子默认使用固定IP,地址192.168.0.210,在文件lwipopts.h里面设置。
2、编译例子前请安装指定的软件包,都已经上传好,放在百度云: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609
3、测试例子前务必看移植章节的操作步骤。
4、当前LwIP软件包使用FreeRTOS配套CMSIS-RTOS V2,有一处设计不合理的地方,需要大家将此处方框里面的代码删除,截图有点大,放在了二楼。

下载不正常的话,请鼠标右击附件“复制链接地址”,然后粘贴到迅雷等下载器来下载。

教程和配套例子下载(2020-05-03更新):
安富莱_STM32-V7开发板_LwIP
安富莱_STM32-V6开发板_LwIP
安富莱_STM32-V5开发板_LwIP

V5例子:

V6例子:

V7例子:

V5,V6和V7教程目录,注意不同板子章节内容略有不同,特别是移植章节:

RTE环境添加:

网友A:
没有PDF的文档啊,是不是没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PDF的文档啊,是不是没写呢

下周写

网友:
这个真可以!!!

网友:
lwip后续会考虑出跟RL-TCPnet这样内容全面的教程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明显跟不上节奏啦

网友B:
老大,我想咨询下,这种使用RTE环境创建的工程独立性是不是比较差?也就是说是不是与各种包的版本关联比较密切?如果各种包升级之后,兼容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想咨询下,这种使用RTE环境创建的工程独立性是不是比较差?也就是说是不是与各种包的版本关联比较 ...

由于freertos配套lwip属于大杂烩模式,兼容性由各自的升级者决定。不像rtx5全家桶,一条龙。
不过也不用担心,因为mdk的rte可以选择指定版本取软件包,所以不用担心兼容问题了

楼主:
已经发布前7章。

网友:
硬汉哥的作品总是与实战联系那么紧...

网友:
又是深夜更新

网友C:
配套UCOS的啥时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套UCOS的啥时候出?

uCOS留着后面配套第3版emWin教程使用。

网友D:
ping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响应超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ng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响应超时

注意正确移植。看看你是不是和这位坛友一样,移植有问题:

有问题硬汉请您看看,netTCP_SendReady(tcp_sock) == false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946&fromuid=58

网友E(2020-01-10):
上面的 V6板子模板例程  用AC6 编译  能通过 但是 代码 无法 跳转   brownse information  已经打开   ,编译器左下角的状态栏出现 红色的英文

no information available for the select symbol

还 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的 V6板子模板例程  用AC6 编译  能通过 但是 代码 无法 跳转   brownse information  已经打开   ,编 ...

关闭工程,然后重新打开,可以看到底栏中间有个提示符,创建browse info中。完成后才可以使用go to

网友:
弄个标准库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闭工程,然后重新打开,可以看到底栏中间有个提示符,创建browse info中。完成后才可以使用go to

恩 ,这个我看见了 我勾上browse information  ,然后点确定的时候 ,他就 出现创建browse info中 这个信息了 我就是等他完了 我才开始使用的。编译很顺溜 ,就是没跳转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 ,这个我看见了 我勾上browse information  ,然后点确定的时候 ,他就 出现创建browse info中 这个信 ...

路径不要有中文,路径不要太长即可解决。
Gif效果:

楼主:
标准库的不做了,因为现在一个章节就要维护6个例子,再分标准库和HAL就得维护10个例子,后续维护工作量太大了。

网友:
谢谢安富莱,辛苦了

楼主(2020-02-14):
转移此教程到TCP版块。

楼主:
添加云盘下载。

网友F(2020-03-16):
引用 楼主:
注意正确移植。看看你是不是和这位坛友一样,移植有问题:

硬汉哥,我也经常性出现ping一段时间后超时,但有时是正常的,采用的是freertos+lwip,照着V5的板子弄得,用的LAN87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哥,我也经常性出现ping一段时间后超时,但有时是正常的,采用的是freertos+lwip,照着V5的板子弄得 ...

网上淘个我们V5板子测试,我这里比较稳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上淘个我们V5板子测试,我这里比较稳定。

硬汉哥,我目前在武汉,V6的板子在学校,不能进,好无奈啊,只能用原子的了,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上淘个我们V5板子测试,我这里比较稳定。

硬汉大佬,我想问下你们对于网络的可靠性是如何测试的,什么情况说明网络正常,仅仅是ping通吗?还有,PHY芯片更换是否只需将keil文件夹中的其他PHY芯片文件替换DM9162的C和H文件,然后注意PHY芯片地址和是否需要软件复位?lwip使用硬件校验除了在lwipopts.h中将checksum_by_hardware宏定义定义外,还需更改哪些配置,因为我使用硬件校验后,就ping不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大佬,我想问下你们对于网络的可靠性是如何测试的,什么情况说明网络正常,仅仅是ping通吗?还有,PH ...

等你手头有我们板子了测测再交流。

否则只能猜。

网友G(2020-04-20):
你好,请问下, 这个 rtx5 + Lwip 是不是必须得使用 rte 环境配置才行啊 ??

我 刚刚单独移植了一个 rtx5 的工程,没有使用 rte 环境搭配的,目前想把 rtx5 + Lwip 整合在一起,不知道是否可以啊 ??  目前关键就是 sys_arch.c/h 的 文件没有搞好,自己捣鼓了一下也没有成功

楼主:
升级配套例子到V1.1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下, 这个 rtx5 + Lwip 是不是必须得使用 rte 环境配置才行啊 ??

我 刚刚单独移植了一个 rt ...

可以不使用RTE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使用RTE的。

期待期待呀

网友(2020-05-21):
期待LWIP文档更新

网友H:
硬汉哥,使能dhcp后一定要连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吗,直接连接到电脑,板子是不是会自动生成和电脑同一网段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汉哥,使能dhcp后一定要连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吗,直接连接到电脑,板子是不是会自动生成和电脑同一网段的 ...

直接到电脑端的话,你得整个DHCP服务器,显得太繁琐了。很多初学的搞不定,所以不推荐。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直接到电脑端的话,你得整个DHCP服务器,显得太繁琐了。很多初学的搞不定,所以不推荐。

那如果我是想让网口数据透传有什么办法吗,就是不管是什么协议都转发出去,我需要的就处理,不需要的就直接透传,透传的不区分tcp和udp这种,有这种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如果我是想让网口数据透传有什么办法吗,就是不管是什么协议都转发出去,我需要的就处理,不需要的就直 ...

你设置下你的程序不就行了,比如10秒内无法获取IP地址,直接使用固定IP即可。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设置下你的程序不就行了,比如10秒内无法获取IP地址,直接使用固定IP即可。

没太看懂,我的意思是板子和pc端相连,pc端一直发送数据,但是板子一端不知道pc端的发送数据协议以及pc的ip,可以把数据透传出去吗。如果10秒内无法获取IP地址,使用固定ip不还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太看懂,我的意思是板子和pc端相连,pc端一直发送数据,但是板子一端不知道pc端的发送数据协议以及pc的 ...

问:硬汉哥,使能dhcp后一定要连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吗,直接连接到电脑,板子是不是会自动生成和电脑同一网段的ip

答:你设置下你的程序不就行了,比如10秒内无法获取IP地址,直接使用固定IP即可。

问:没太看懂,我的意思是板子和pc端相连,pc端一直发送数据,但是板子一端不知道pc端的发送数据协议以及pc的ip,可以把数据透传出去吗。如果10秒内无法获取IP地址,使用固定ip不还是一样吗。

答:UDP广播

网友:
谢硬汉哥,如果想从mac层转发,有类似 netETH_ReceiveRaw这样的函数吗,我看这个该函数写的不支持ipv4

网友(2020-06-28):
在例程更改了一下PHY,在nucleuo-H743ZI上跑起来了。用的V5编译器一切正常,换成V6编译器就直接hardfault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补充一下,用的freertos + LWIP的版本。V1.0的。

网友I(2020-08-05):
Assertion "failed to create mem_mutex" failed at line 543 in D:\Program Files (x86)\Keil_v5\PACK\lwIP\lwIP\2.1.0\lwip\src\core\mem.c
Assertion "failed to create lock_tcpip_core" failed at line 613 in D:\Program Files (x86)\Keil_v5\PACK\lwIP\lwIP\2.1.0\lwip\src\api\tcpip.c
移植完,提示以上错误,好像是互斥信号量申请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I:
Assertion "failed to create mem_mutex" failed at line 543 in D:\Program Files (x86)\Keil_v5\PACK\lwI ...

MDK终于把LwIP的CMSIS-RTOS接口驱动错误修改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831&fromuid=58

网友:
/* èÎÎñμÄêôDÔéèÖà */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Start_Attr =
{
        /* Î′ê1óÃ */
//        .cb_mem = &worker_thread_tcb_1,
//        .cb_size = sizeof(worker_thread_tcb_1),
//        .stack_mem = &worker_thread_stk_1[0],
//        .stack_size = sizeof(worker_thread_stk_1),
//        .priority = osPriorityAboveNormal,
//        .tz_module = 0

        .name = "ThreadStart",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4,
        .stack_size = 2048,
};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EthCheck_Attr =
{
        .name = "osRtxEthCheckThrea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3,
        .stack_size = 1024,
};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LwIPPro_Attr =
{
        .name = "osRtxLwIPProThrea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2, //osPriorityNormal2
        .stack_size = 1024,
};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MsgPro_Attr =
{
        .name = "ThreadMsgPro",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2,//osPriorityNormal2
        .stack_size = 1024,
};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LED_Attr =
{
        .name = "ThreadLE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1,
        .stack_size = 1024,
};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UserIF_Attr =
{
        .name = "ThreadUserIF",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
        .stack_size = 1024,
};
用的是这个配置,ping一段时间后会超时,使用atkkpin软件进行ping,忽略ping时间间隔

网友I: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是ping长时间会超时,我按照帖子改了任务优先级,也不行
/* èÎÎñμÄêôDÔéèÖà */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Start_Attr =
{
        /* Î′ê1óÃ */
//        .cb_mem = &worker_thread_tcb_1,
//        .cb_size = sizeof(worker_thread_tcb_1),
//        .stack_mem = &worker_thread_stk_1[0],
//        .stack_size = sizeof(worker_thread_stk_1),
//        .priority = osPriorityAboveNormal,
//        .tz_module = 0

        .name = "ThreadStart",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4,
        .stack_size = 2048,
};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EthCheck_Attr =
{
        .name = "osRtxEthCheckThrea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3,
        .stack_size = 1024,
};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LwIPPro_Attr =
{
        .name = "osRtxLwIPProThrea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2, //osPriorityNormal2
        .stack_size = 1024,
};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MsgPro_Attr =
{
        .name = "ThreadMsgPro",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2,//osPriorityNormal2
        .stack_size = 1024,
};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LED_Attr =
{
        .name = "ThreadLE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1,
        .stack_size = 1024,
};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UserIF_Attr =
{
        .name = "ThreadUserIF",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
        .stack_size = 1024,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是ping长时间会超时,我按照帖子改了任务优先级,也不行
/* èÎÎ&#241 ...

采用我提供的这个例子驱动,里面做过修正。

网友I:
V5-2001_LwIP V2.X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FreeRTOS)V1.1.rar (2.80MB)  我用的是这个模板,修改了DM916x的驱动,改成我的芯片KSZ8873,您说的驱动,麻烦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
我之前调试工正点原子的例子,也是ping长时间超时。后来用cubexmx生成一个官方例程,还是ping会超时。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现在改为您这边提供的例程,还是ping长时间会超时,我用的都是atkkping。忽略ping间隔这种方式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V5-2001_LwIP V2.X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FreeRTOS)V1.1.rar (2.80MB)  我用的是这个模板,修改了DM916x的驱 ...

这个例子就是已经修改好的,ping几百万包无压力啊。。。。

你这个是你自己没有移植好啊。

网友I:
测试时候用tcp小助手连接1001端口,数据发送时间10ms,同时开启atkkping进行ping操作,忽略ping间隔,很快就会ping超时的。如果用电脑的ping操作,应该是不会超时的,或者用atkkping 的间隔改为100ms长时间ping也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数据量大的时候,中断处理不过来,导致之后的数据包堆积无法得到处理,最好导致ping直接无法回复,您那边也可以再测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测试时候用tcp小助手连接1001端口,数据发送时间10ms,同时开启atkkping进行ping操作,忽略ping间隔,很快 ...

这个早就测试过了,无压力,,,,

这个例子之前是V1.0版本,升级到V1.1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
升级LwIP网络教程配套例子到V1.1版本,提升长时间数据批量传输的稳定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49

ps:当然可以帮你再测试下。

网友I:
void ethernetif_poll (struct netif *netif) {
#if defined (PHY_POLL)
  struct ethernetif *eth = netif->state;

  if (!eth->phy_ok || eth->link == ARM_ETH_LINK_DOWN) {
    return;
  }
  if ((eth->rx_event) || (!eth->event_rx_frame)) {
    /* process received ethernet packet */
    ethernetif_input (netif);
  }
  osDelay(1);
#elif defined(PHY_EVENT)
我使用的是Poll模式,刚才测试2万包后ping超时,断点发现eth->rx_event=0,eth->event_rx_frame=1,不再进行接收帧处理,程序没有死,还在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void ethernetif_poll (struct netif *netif) {
#if defined (PHY_POLL)
  struct ethernetif *eth = net ...

已经50万包了,TCP,10ms一次回环,ping包不间断最快速度。

网友I:
这个和phy是否会有关系呢,我用的是KSZ8873 这颗,RMII接口,我发现卡的时候ETH_IRQHandler()这个中断很久才会进一次,数据收发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和phy是否会有关系呢,我用的是KSZ8873 这颗,RMII接口,我发现卡的时候ETH_IRQHandler()这个中断很久 ...

看看是不是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

等我这里100万包的时候,再给你看下。

网友I:
你用的这颗phy,是RMII还是MI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用的这颗phy,是RMII还是MII接口

RMII

网友:
我根据这个问题更像是出在底层phy驱动上,不像是上层问题,因为出问题时候,连底层中断都不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终于把LwIP的CMSIS-RTOS接口驱动错误修改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8 ...

请教硬汉哥,LWIP之前也用了,内存问题纠结很久,内存堆的时候会慢慢的内存不足,导致死机重启,改成内存池后TCP反复连接断开,仍然有内存错误死机的情况,相比较而言,是不是RL-TCPnet更省心一点

网友(2021-01-18):
引用 楼主:
升级配套例子到V1.1版本。

有ucosIII系统下移植LWIP的工程吗?

网友:
感谢分享,写的挺好的。学习了。
参考网上的网友的资料,在硬汉的加入了webserver演示功能,觉得挺有意思的。参考附件和附图效果...
单个网页去访问没问题,发现如果打开两个网页同时去访问,运行几分钟后就会卡住,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顺便请高手帮看一下

效果图

效果图

V7-2001_LwIP V2.X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FreeRTOS)V1.1.1.7z

源程序

网友J:
感谢硬汉的分享资料,非常不错,值得学习。
在硬汉例子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网友的资料,加上了webserver演示,挺有意思。程序和效果如附件,供有兴趣的参考。
单个网页访问服务器没有问题,但如果打开两个网页同时访问就会卡住,请高手帮看一下问题。

V7-2001_LwIP V2.X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FreeRTOS)V1.1.1.7z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硬汉的分享资料,非常不错,值得学习。
在硬汉例子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网友的资料,加上了webserver演 ...

内容重复了,要如何删除?

网友(2021-03-09):
引用 网友J:
感谢硬汉的分享资料,非常不错,值得学习。
在硬汉例子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网友的资料,加上了webserver演 ...

你能不能想法,只接收1个socket?好像不行,至少有一个可以备用

网友K:
感谢楼主的分享
请教个很小白的问题
STM32H743芯片网口 都是自动CRC校验 FCS的吧 不需要设置吧
可不可以这样说 只有芯片网口中断接收到数据 就认为数据是对的?
目前有个项目用modBus Poll老提示 Transaction ID error(接收的帧ID序号不是发送的帧ID号),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的分享
请教个很小白的问题
STM32H743芯片网口 都是自动CRC校验 FCS的吧 不需要设置吧

回头我试试。

网友:
看文档默认是自动校验的,有地方可以设置,包括包头校验,IP校验等等

网友(2021-04-14):
硬汉哥你好,我按照安富莱_STM32-V5开发板_LwIP V2.X网络教程(V0.1).pdf进行操作,keil的版本是5.17,用到的软件包都是最新的,一步步按照手册做完后编译发现有错误。错误如下:

网友L:
硬汉哥你好:     今天按照安富莱_STM32-V5开发板_LwIP V2.X网络教程(V0.1).pdf的第6章 LwIP 网络协议栈移植( RTX5),移植LWIP。keil版本是5.17,用到软件包是都是最新的,如图所示:

一步一步按照手册操作,最后编译时出现错误,错误如下图,第一次使用MDK 的 RTE 环境,不太会用,麻烦硬汉哥点拨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L:
硬汉哥你好:     今天按照安富莱_STM32-V5开发板_LwIP V2.X网络教程(V0.1).pdf的第6章 LwIP 网络协议栈移 ...

楼主有空指点一下呗,困扰还几天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空指点一下呗,困扰还几天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你的MDK版本貌似有点低,最好升级到最新的5.34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MDK版本貌似有点低,最好升级到最新的5.34试试。

好,升级一下MDK再试一下

网友M(2021-07-24):
硬汉哥,想问下LwIP例程中把TCP改成UDP大概是什么思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硬汉哥,想问下LwIP例程中把TCP改成UDP大概是什么思路呢?
/*
* Copyright (c) 2001-2003 Swedish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The name of the author may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AUTHOR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 SHALL THE AUTHOR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 OF SUCH DAMAGE.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lwIP TCP/IP stack.
*
* Author: Adam Dunkels <adam@sics.se>
*
*/
/* Includes ------------------------------------------------------------------*/
#include "udpecho.h"

#include "lwip/opt.h"

#if LWIP_NETCONN

#include "lwip/api.h"
#include "lwip/sys.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UDPECHO_THREAD_PRIO  (osPriorityAboveNormal)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static void
udpecho_thread(void *arg)
{
  struct netconn *conn;
  struct netbuf *buf, *tx_buf;
  err_t err;
  LWIP_UNUSED_ARG(arg);

  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UDP);
  netconn_bind(conn, IP_ADDR_ANY, 7);

  LWIP_ERROR("udpecho: invalid conn", (conn != NULL), return;);

  while (1) {
    err = netconn_recv(conn, &buf);
    if (err == ERR_OK) {

      tx_buf = netbuf_new();
      netbuf_alloc(tx_buf, buf->p->tot_len);

      pbuf_take(tx_buf->p, (const void *)buf->p->payload, buf->p->tot_len);

      err = netconn_sendto(conn, tx_buf, (const ip_addr_t *)&(buf->addr), buf->port);
      if(err != ERR_OK) {
        LWIP_DEBUGF(LWIP_DBG_ON, ("netconn_send failed: %d\n", (int)err));
      } else {
        LWIP_DEBUGF(LWIP_DBG_ON, ("got %s\n", buffer));
      }
      netbuf_delete(tx_buf);
    }
    netbuf_delete(buf);
  }
}
/*-----------------------------------------------------------------------------------*/
void
udpecho_init(void)
{
  sys_thread_new("udpecho_thread", udpecho_thread, NULL,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2), UDPECHO_THREAD_PRIO);
}

#endif /* LWIP_NETCONN */

网友N(2022-01-24):
大佬,自己驱动DM9162没有效果,然后将这二的代码直接烧录到V6开发板也没效果。灯没有亮,是不是我手里的V6板子的以太网口坏掉了还是需要其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佬,自己驱动DM9162没有效果,然后将这二的代码直接烧录到V6开发板也没效果。灯没有亮,是不是我手里的V6 ...

串口有个打印,提示什么没,正常直接下载就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有个打印,提示什么没,正常直接下载就可以使用。

找到问题了,IC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2022-04-21):
我们 有两个 产品 下载了  V6-RTX5 移植的程序:

,然后 这两个产品,就在也无法在 jlink上识别 device了,

jlink可以在别产品上下载程序仿真,唯独这两个下载过一次 安富莱 这篇V6 rtx5 网络移植程序的产品 ,就再也无法在各种link上识别了。
请问,安富莱在程序里有什么奥秘?  如何复原这两个产品的MCU?

网友:
我们 有两个 产品 下载了  V6-RTX5 移植的程序:

,然后 这两个产品,就在也无法在 jlink上识别 device了,

jlink可以在别产品上下载程序仿真,唯独这两个下载过一次 安富莱 这篇V6 rtx5 网络移植程序的产品 ,就再也无法在各种link上识别了。
请问,安富莱在程序里有

网友:
你们这个 V6 RTX的程序 是不是 加了 对MCU flash 加密 或者写保护的代码
我们的板子,自从烧录这个程序后, 各种仿真器link就再也识别不到MCU了?
请问怎么解除啊

网友O:
为啥子 没有添加  stm32f4xx_hal_eth.c
初始化 ETH的程序 去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啥子 没有添加  stm32f4xx_hal_eth.c
初始化 ETH的程序 去哪里了

你这个问题和我的帖子什么关系。。。
MDK RTE的驱动在CMSIS-Driver实现,楼主位有文档教程,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2022-07-25):
大佬,请教一个问题,我用FreeRTOS_Lwip,写好tcpserver(单片机作为服务器),网口可以运行,然后我加了段BootLoader,改了下主函数的中断向量偏移地址,网口就运行不起了,但是其他的业务函数任务还是能正常运行,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2-09-19):
用这个范例,用pc端每10ms发送一次1个字节,每次接收几个字节到十几个字节,每次响应的接收间隔是一百多ms,请问是什么原因?我用stm32cubeide生成的代码每次都能接收到1个字节,并且响应很及时

网友(2022-12-06):
硬汉哥,LWIP啥时候出MQTT啊,TCP服务器、TCP客户端、多客户端连接这些?

网友(2023-06-21):
这个函数返回值不就是传进来的参数吗?返回传进来的参数有什么意义

网友(2023-08-29):
厉害 马上买板子

网友:
硬汉哥,2.2.0版本的lwip是否存在内存泄漏问题,我使用的是iar开发,freertos+lwip2.2.0

网友(2024-01-03):
CMSIS-RTOS V2封装层与原RTOS的API是不是不能同时使用?CMSIS-RTOS(freeRTOS),有没有教程,除了官方在线文档,目前想用cmsis替换掉原来freeRTOS

网友(2024-05-31):
引用 网友F:
硬汉哥,我目前在武汉,V6的板子在学校,不能进,好无奈啊,只能用原子的了,然后就这样了

原子的代码风格 全是玩耍用的  哈哈哈

网友:
下载工程,谷歌浏览器会显示 已屏蔽危险的下载内容

网友P(2024-08-25):
自建的工程报这样的警告: 怎么处理?

D:/Keil/Packs/lwIP/lwIP/2.1.2/ports/no_os/include\arch/cc.h(75): note: expanded from macro 'LWIP_PLATFORM_DIAG'
   75 | #define LWIP_PLATFORM_DIAG(x) do {printf x;} while(0)
      |                                          ^
D:/Keil/Packs/lwIP/lwIP/2.1.2/lwip/src/core/tcp_out.c(2187): warning: format specifies type 'unsigned long' but the argument has type 'u32_t' (aka 'unsigned int') [-Wformat]
2185 |   LWIP_DEBUGF(TCP_DEBUG, ("tcp_zero_window_probe: seqno %"U32_F
      |   ~~~~~~~~~~~~~~~~~~~~~~~~~~~~~~~~~~~~~~~~~~~~~~~~~~~~~~~~~~~~~
2186 |                           " ackno %"U32_F" err %d.\n",
      |                           ~~~~~~~~~~~~~~~~~~~~~~~~~~~~
2187 |                           pcb->snd_nxt - 1, pcb->rcv_nxt, (int)err));
      |                           ~~~~~~~~~~~~~~~~~~^~~~~~~~~~~~~~~~~~~~~~~~
D:/Keil/Packs/lwIP/lwIP/2.1.2/lwip/src/include\lwip/debug.h(150): note: expanded from macro 'LWIP_DEBUGF'
  150 |                                  LWIP_PLATFORM_DIAG(message); \
      |                                  ~~~~~~~~~~~~~~~~~~~^~~~~~~~
D:/Keil/Packs/lwIP/lwIP/2.1.2/ports/no_os/include\arch/cc.h(75): note: expanded from macro 'LWIP_PLATFORM_DIAG'
   75 | #define LWIP_PLATFORM_DIAG(x) do {printf x;} while(0)
      |                                          ^

楼主:
引用 网友P:
自建的工程报这样的警告: 怎么处理?

D:/Keil/Packs/lwIP/lwIP/2.1.2/ports/no_os/include\arch/cc.h(7 ...

警告类型是选择的AC5 Like吧,如果已经是选择的这个,那去不打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警告类型是选择的AC5 Like吧,如果已经是选择的这个,那去不打掉了,

我把《V5-2001_LwIP V2.X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FreeRTOS)V1.1》中的一段代码:
LWIP_DEBUGF(INET_DEBUG, ("inet_chksum_pseudo(): pbuf chain lwip_chksum()=%"X32_F"\n", acc));

LWIP_DEBUGF(INET_DEBUG, ("inet_chksum_pseudo(): pbuf chain lwip_chksum()=%s\n", acc));
换成 %s 字符类型一样没有警告,想问是在哪里屏蔽了这个警告了吗?

我自建的工程把 #define X32_F "lx"  改成 #define X32_F "x" 就没有警告了;
但就是想不明白《V5-2001_LwIP V2.X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FreeRTOS)V1.1》是怎么没有这个警告的!

网友(2025-04-01):
有使用cubemx配置实现网口 MQTT通信的教程吗

网友G:
下载了 v7-2000 的例程,变异出现如下:

是神马情况 ?  是我的 cubemx 版本不对吗 ?   我目前使用的 cubemx v6.14.0 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载了 v7-2000 的例程,变异出现如下:

这个是MDK RTE创建的,得用指定版本

关于所有H7系列的MDK RTE创建的工程,必须使用MDK5.30和HAL库软件包2.7.0编译(2023-05-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213&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MDK RTE创建的,得用指定版本

关于所有H7系列的MDK RTE创建的工程,必须使用MDK5.30和HAL库软件 ...

看来使用 MDK RTE 这个 搞的玩意 还是有很多弊端啊

什么时候 出一个 不依耐 mdk rte 环境的工程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使用 MDK RTE 这个 搞的玩意 还是有很多弊端啊

什么时候 出一个 不依耐 mdk rte 环境的工程啊 ? ...

这个就是

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0,含FreeRTOS内核版本,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2025-03-1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516&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

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0,含FreeRTOS内核版本,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