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按钮下面加vTaskDelay 会多次触发这个按钮

楼主(2019-12-07):
emwin  按钮下面加vTaskDelay ,按键一次会多次触发这个按钮,如果不加vTaskDelay ,挺正常的。这个是怎么回事?难道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下面不能做延时处理的函数接口么

网友:
方便的话,发代码看下。

网友:
你这种用法有点奇怪,vtaskdelay一般不放在这种地方。  可能是在回调函数下使用vtaskdelay后,任务又切换到了按键(或者触摸)识别任务,然后重复发送了按键消息到回调函数了。

可以尝试把按键任务中的消息使用storekeymessage,而不是sendkey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