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ack、heap大小问题

楼主(2019-12-08):
1、请问下就407为例他的stack、heap最大可设置大多空间?
2、不同的芯片的stack、heap的最大空间是有什么决定的?
3、入门的视频里看到将堆设置为0x00000200也就是512Byte吧,这样的话如果我定义一个1024Byte的全局的数组,那么不就超出堆空间的大小了么?

网友A:
继续学习map和htm视频教程,有讲解到。

网友:
堆heap只有在使用malloc函数的时候才会用到。 你自己定义的全局变量不适用堆和栈;局部变量会使用栈。 所以,一般的栈需要大一点,堆可以小一些。

网友:
堆空间和全局数组空间是并列的,全局数组并不会占用堆空间。
一些第三方软件中有大量的动态空间分配,我曾经将整个407的64K ccram作为堆空间来移植代码,很好用。

网友:
全局数组不在堆的

楼主(2020-02-15):
引用 网友A:
继续学习map和htm视频教程,有讲解到。

视频看了 但是没见到有说stack、heap最大可设置多大空间,及stack、heap的空间由谁来决定的?

楼主:
startup_stm32h743xx.s中的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即堆栈空间大小

和FreeRTOSConfig.h中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130 )//单位字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17 * 1024 ) )//系统所有总的堆大小

他们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看了 但是没见到有说stack、heap最大可设置多大空间,及stack、heap的空间由谁来决定的?

stack大小就是视频教程里面的htm视频部分,给出了最大栈需求(不含中断嵌套)。

heap大小主要是malloc,这个基本完全由你自己写的程序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artup_stm32h743xx.s中的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系统栈和任务栈。

系统栈:

裸机情况下,凡是用到栈的地方都是用的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而到了FreeRTOS下,这个系统栈主要是手动入栈的寄存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的局部变量,中断嵌入要用到。

任务栈:
就是 configTOTAL_HEAP_SIZE  定义的大小。

楼主:
startup_stm32h743xx.s中的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即堆栈空间大小

和FreeRTOSConfig.h中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130 )//单位字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17 * 1024 ) )//系统所有总的堆大小

这个Stack_Size   、Heap_Size  、   configTOTAL_HEAP_SIZE    最大值应该是受内存限制的吧,那他们是受哪个内存的限制呢? RAM、ROM、FLASH ?

楼主:
引用 楼主:
startup_stm32h743xx.s中的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这个问题呢? 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呢? 请教下?

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栈和任务栈。

系统栈:

不错, 学习到了,温故而知新

楼主:
那为啥我把这个改成110K, 即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110* 1024 ) ),就报错了,难道是我MPU这个内存管理这块弄得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我把这个改成110K, 即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110* 1024 ) ),就报错 ...

超了。

网友B(2023-06-29):
这个是超过芯片的RAM吗?那按理说stack最大可以设置成和芯片的RAM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超过芯片的RAM吗?那按理说stack最大可以设置成和芯片的RAM一样?

我觉得你可以查查内存里都有什么分区,,或者程序里变量都是怎么占用内存的,,应该就能明白一点吧

网友(2023-08-10):
FreeRTOS中的堆栈,并没有占用系统启动文件中的堆栈空间大小。两者在空间分配上互不影响,需要单独设置。并且FreeRTOS有自己的内存申请函数pvPortMalloc()以及一系列的内存管理函数。

网友C:
FreeRTOS中的堆栈,并没有占用系统启动文件中的堆栈空间大小。两者在空间分配上互不影响,需要单独设置。并且FreeRTOS有自己的内存申请函数pvPortMalloc()以及一系列的内存管理函数。stm32407 常规内存128K 看着分配就行。

网友:
系统的
栈+堆+全局变量区 = ram
ram大小总和不变 建议多查查手册

网友D(2024-04-06):
引用 网友C:
FreeRTOS中的堆栈,并没有占用系统启动文件中的堆栈空间大小。两者在空间分配上互不影响,需要单独设置。并 ...

我的stm32h743芯片SRAM有1060KB,结果config_TOTAL_HEAP_SIZE设置为300k就不行了,调试也会卡在启动文件里,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stm32h743芯片SRAM有1060KB,结果config_TOTAL_HEAP_SIZE设置为300k就不行了,调试也会卡在启动文件 ...

这个应该是没有移植好,FreeRTOS启动前什么都不要做,特别是各种外设初始化。main函数里面仅仅是创建第1个启动任务,看看还有问题没,还有问题就是没移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