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外部IO 觸發事件

楼主(2019-12-09):
請問EMWIN有辦法增加觸發事件
讓IO處發或中斷觸發嗎?
有點像GUI_SendKeyMsg的方式,但不想跟按鍵觸發相衝突

网友:
自定义窗口消息是否满足。

网友:
#define EvenShortCircuit                                (WM_USER+8)
#define EvenReflash                                (WM_USER+9)

自定义窗口消息,把逻辑理清楚就OK了。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目前正在學習自定義的窗口,順帶一問自定義的出發可以放在中斷程序裡面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正在學習自定義的窗口,順帶一問自定義的出發可以放在中斷程序裡面嗎?

如果自定义窗口消息的回调函数处理部分不多的话应该是可以放中断。。我记得好像自定义窗口消息发送就立即执行窗口消息的回调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定义窗口消息的回调函数处理部分不多的话应该是可以放中断。。我记得好像自定义窗口消息发送就立即 ...

WM_SendMessageNoPara(WM_GetClientWindow(CreateFramewin()),WM_PF_IRQ);
自定义窗口消息沒辦法放中斷觸發不是FromISR結尾

目前測試第一次可以正常執行但第二次之後就程序都不對了,第三次直接觸控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M_SendMessageNoPara(WM_GetClientWindow(CreateFramewin()),WM_PF_IRQ);
自定义窗口消息沒辦法放中斷 ...

信息触发放在中断 风险很大。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1、首先emWin 有自己的消息机制,私底下会按部就班的完成一套动作。理论上是实时,实际上就是私底下按部就班工作,刷新界面在后面wm_paint,内存在此时占用率超高。

2、如果emWin正在刷新A区域, 突然来一个中断消息,送A区域重叠的新数据,这样会大概率死机。因为完成送数据,不代表emWin已经按部就班完成刷新数据。意思是:emWin正在忙着刷数据,最好别送数据,特别是存在窗口重叠区域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