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EG] Hardware JPEG & FatFS

楼主(2019-12-09):
各位好,

想与各位请教,我现在尝试建立FatFS的方式读取SDCard中的 JPG,想以硬体解码的方式透过DMA2D显示于屏幕上。
已参考过官方例子,但似乎在某些部分有点问题(STM32CubeMX 中 JPEG_DecodingUsingFs_DMA )
以下为移植后程序,进入#8(do..while)后却无法结束
void HWJPEG(void)
{
        FRESULT ret;
        uint32_t xPos = 0, yPos = 0;

        ret = f_mount(&SDFatFS,SDPath,0);
        if(ret != FR_OK)
        {
                printf("Mount Failed!\r\n");
        }
                printf("Mount Success!\r\n");

        //Cause of too quick and not get
        HAL_Delay(60);

        ret = f_open(&SDFile,IMAGE_FILE,FA_READ);
        if(ret != FR_OK)
        {
                printf("Open Failed!\r\n");
        }

        else
                {
           printf("Open Success!\r\n");
        /*##-7- JPEG decoding with DMA (Not Blocking ) Method ################*/
          JPEG_Decode_DMA(&hjpeg, &SDFile, JPEG_OUTPUT_DATA_BUFFER);

          /*##-8- Wait till end of JPEG decoding and perfom Input Processing in BackGround  #*/
          do
          {

            JpegProcessing_End = JPEG_InputHandler(&hjpeg);

          }while(JpegProcessing_End == 0);

          /*##-9- Get JPEG Info  ###############################################*/
          HAL_JPEG_GetInfo(&hjpeg, &JPEG_Info);

          /*##-10- Copy RGB decoded Data to the display FrameBuffer  ############*/
          xPos = (BSP_LCD_GetXSize() - JPEG_Info.ImageWidth)/2;
          yPos = (BSP_LCD_GetYSize() - JPEG_Info.ImageHeight)/2;

          DMA2D_CopyBuffer((uint32_t *)JPEG_OUTPUT_DATA_BUFFER, (uint32_t *)LCD_FRAME_BUFFER, xPos , yPos, JPEG_Info.ImageWidth, JPEG_Info.ImageHeight, JPEG_Info.ChromaSubsampling);
                }

        f_close(&SDFile);
}

不知板上各位是否有此相关的经验可以给予参考呢?
感谢!!

网友A:
基于V7开发板的裸机和各种RTOS版本的emWin程序模板,支持硬件JPEG,已发布(2019-05-2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84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V7开发板的裸机和各种RTOS版本的emWin程序模板,支持硬件JPEG,已发布(2019-05-26)
http://www.armb ...

硬汉你好,我有参考过您的程序,不过不知道是否有以FatFs的方式运行呢?
因为在其中似乎没有使用到此方式

谢谢您的相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你好,我有参考过您的程序,不过不知道是否有以FatFs的方式运行呢?
因为在其中似乎没有使用到此方式 ...

有,后面开工第3版emWin教程时,分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后面开工第3版emWin教程时,分享给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 硬汉哥的帮助
辛苦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后面开工第3版emWin教程时,分享给大家。

第三版的 emwin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或者发布啊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三版的 emwin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或者发布啊 ?

明年上半年SEGGER的AppWizard迟迟不发布的话,也开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年上半年SEGGER的AppWizard迟迟不发布的话,也开工。

好哇, 期待中

网友(2022-03-27):
这个解决了吗

网友:
第3版emWin教程有对应的例子。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管齐下,GUIX更新至第29章,emWin更新至第56章(2022-01-1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