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FreeRTO+串口中断接收容易造成帧数据丢失??

楼主(2019-12-09):
各路大神,能否用V7的板子帮忙做个测试,在使用FreeRTOS的情况下,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帧是否容易丢帧。

测试发送数据帧如下:A5 5A 00 1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01

或者使用测试发送函数:

void UartSendDatFrame(void)
{
        uint8_t i=0;
        uint8_t Sum=0;
        uint8_t DatBuf[64];

        DatBuf[0] = 0xa5;
        DatBuf[1] = 0x5a;

        DatBuf[2] = 0x00;
        DatBuf[3] = 17;
        for(i=0; i<17; i++)
        {
                DatBuf[4+i] = i;
                Sum ^= i;
        }
        DatBuf[21] = Sum;

        /*串口发送DatBuf数据 */
}

V7-FreeRTOS 串口接收-数据丢帧测试.zip

楼主:
貌似是我开的任务太多造成的,测试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因为我在另一个任务中有调用__disable_irq();导致中断被短暂的关闭掉,导致串口接收中断为计时接收数据进入ORE,造成数据丢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因为我在另一个任务中有调用__disable_irq();导致中断被短暂的关闭掉,导致串口接收中断为计 ...

厉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因为我在另一个任务中有调用__disable_irq();导致中断被短暂的关闭掉,导致串口接收中断为计 ...

在任务里做关中断操作不合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