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问问为什么ping不通,请求超时

楼主(2019-12-09):
我拿一块开发板从stm32cube生成lwip2.1.0,无其他代码,,没有上系统,,我直接配完测试,但发现ping的时候一直请求超时,试过改单片机软件检验,该超时时间,都没用。。。对比icmp 请求和应答。发现是我电脑抓到ICMP的请求,没抓到ICMP的应答,,而怀疑网关没转发丢掉数据,,但我还是怀疑是配置问题。。
我用的是正点原子的开发板,,stm32f407zg,就按这样配,其他是默认,问问大佬哪还没配好呢?

网友A:
用RTE吧,比如CubeMX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2019-12-07)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87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TE吧,比如CubeMX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 ...

用不了。。律师函送了好几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不了。。律师函送了好几份

MDK Plus才1万多。。。。你们老板是不是抠了点。

MDK Pro和MDK Plus的线上公开售价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47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 Plus才1万多。。。。你们老板是不是抠了点。

MDK Pro和MDK Plus的线上公开售价

大佬我解决了。。。
第一个是STM32CUBE默认开启硬件校验ETH_CHECKSUM_BY_HARDWARE,而lwip里面配置默认也是硬件校验的,CHECKSUM_GEN_IP这几个宏都是没定义的,开启则为软件校验。。。
第二个是由于我测试软硬件校验的区别,软件校验计算慢,所以应答超时。。
第三个是没设置好与ping主机处于同一个掩码,被认为不是同一网段。所以变成由网关带转发。。然而被转发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 Plus才1万多。。。。你们老板是不是抠了点。

MDK Pro和MDK Plus的线上公开售价

主要是MDK辣鸡的太多。。编译慢,看代码不实际,,要多开编辑器,我直接用truestdio开发,虽然有点bug还是能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MDK辣鸡的太多。。编译慢,看代码不实际,,要多开编辑器,我直接用truestdio开发,虽然有点bug还 ...

编译慢,你说的是MDK的AC5吧,即将被淘汰了。

AC6试试

【测试帖】比较IAR,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2019-04-06更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102&fromuid=58